gps模式下机子自动转圈,方向失灵

楼主(2015-12-02):
我的华科尔h500当手动起飞后,切换到gps模式后机子向右转圈,尔且方向摇杆失灵,只控制得到上下,求解释

网友A:
没用过H500

网友B:
在哪里飞的,当时什么环境条件

网友C:
听说H500坑到掉渣

网友D:
飞的地方,GPS信号如何,GPS信号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一此莫明的情况

楼主:
gps闪三下以上,现在炸了掉湖里了

网友E:
据说华科D10失控严重?

网友F:
华坑的GPS飞机除了那个V3还行
其它都是渣

网友G:
发一下照片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一下照片大家分析一下!
不用了,已经炸湖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