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飞控,到底是选择基于stm32还是arduino 系列的主控板,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5-12-02):
刚刚接触飞控不久,还没完全弄明白,想从零开始学习一下飞控的知识,于是就想自己刚才一边做一边学,看到网上好多人都说入门自制MWC飞控简单些,也有人建议直接学习stm32的飞控,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也从来没有相关的经验,还请大神们给小弟指点下!先谢谢啦!

楼主:
stm32好像扩展功能要比MWC的要多一些啦!

楼主:
我可是正宗的小白啊!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stm好,现在STM一统天下的时代

网友A:
arduino 是avr单片机开发板的一种 入门简单 封装了很多底层细节
stm32是和avr对应的 32位mcu 性能好 标准CM3内核

我是完了一阵arduino转的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是avr单片机开发板的一种 入门简单 封装了很多底层细节
stm32是和avr对应的 32位mcu 性能好 标准C ...

哦,啦入门还是玩玩arduino吧!谢谢啦!

网友(2016-03-01):
一个stm32f103的核心板+一个10DOF的传感器, 刷上cleanflight就可以用了.
当然,如果传感器不匹配是要改一下固件代码的.
再买片stm32f303的芯片换上,就是一个高档的10DOF飞控了
我以前也没搞过,花了3天做了一个naze32 pro. 飞得还不错,正在研究其它的东西.
加起来也就50块. 当然,不能算上学习过程中弄坏的.

网友:
先学C语言,还有计算机专业英语,keil就够喝一壶的了!需要下功夫的

网友:
arduino是玩具,入门容易,开发简单,而STM32更专业一些,啥都不懂的话还是买个吧,这东西要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