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礻冬天f450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大家好,之前买了个大疆naza lite飞控有问题,修了后装机,绿灯一串闪后起飞向前翻,最后预热7分钟正常,换第二块电得预热3.  4分钟不然还是翻,室外温度10度,请问大神们这正常吗?

网友:
用的什么模式?手动?

网友A:
西南地区室外温度15-22°,预热3-5分钟,待卫星大于6后起飞没问题,不预热的话起飞左偏。飞行2分钟后正常。个人感觉买NAZA-liet拼的就是人品

网友:
自稳模式起飞啊
用现成的飞控 都喜欢定点模式起飞
难怪玩莫疆的人会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南地区室外温度15-22°,预热3-5分钟,待卫星大于6后起飞没问题,不预热的话起飞左偏。飞行2分钟后正 ...

你说的对拼人品,我人品差的没法说,买了个飞控有问题炸机,商家说才一个星期给换新的,收回一看是旧的,左右打杆晃,下降慢也晃,感度调最低无用,和大疆售后联系—查序列吗,巳出厂两年!无耐把头一回的发厂修好给我,到手还是有问题要预热8分钟才能飞,否则翻根头,换第二块电池还得预热四分钟,作晚我把以前的飞控装上,不到一分钟绿灯闪起飞稳稳的,换笫二块电池直接飞。好好的。真是命背呀!折腾了快两个月,炸桨,炸电机!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MjMxNjIyO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拼人品,我人品差的没法说,买了个飞控有问题炸机,商家说才一个星期给换新的,收回一看是旧的, ...

我是买第二套飞控才人品爆发的,第一个主控不认GPS反厂10天,换回来的也是2手的。未测试直接600元除掉。第二套需要预热3分钟,不然左侧翻,没有你那么严重。还有不要GPS模式起飞,姿态起飞能定高后再4米高左右切GPS看是否有飘的现象,有则不飞,无则爽飞。(姿态模式起飞后等2分钟再切,不要打手动,包你炸)实在不行出了吧,换PIX。

网友:
我就搞不懂,小弟的澄星cx20,虽然经常失控,但是还真不需要预热,小弟在南京,跑到日照,几百公里没校准指南针,照样失控返航稳稳的,现在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飞控,感觉还没玩具厂造的方便了

楼主(2016-01-26):
返厂维修,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