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如何挖掘电池电量!

楼主(2015-12-02):
买了2架977练3d,但发现977的
电池
在自动保护后测量电池电压还有4.0左右,大量的电量还未释放,请问各位,如何挖掘电池电量?

网友A:
你两架机都这样吗?不正常啊。
我的977一直飞到3.4伏还可以悬停,都是我主动降下来的,520mah的电池可以悬停10分,人都受不了了,所以每次都是主动降下来的。

网友B:
电池不行了吧 挖掘啥 挖坑卖了吧

网友C:
你电量“挖”得越深,电池寿命越短。你测的是空载电压,不表示里面电量还有很多。

网友D:
无负载会回压

网友E:
每次都是飞到动力软就停下来换电池,飞的越久电压越低,电池寿命越短, 看看是不是买的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F:
测量仪器不准吧

网友G:
是电池内阻太大了吧,能飞3D多少分钟?

网友H:
是不是天太冷

网友I:
换个新电池飞一下,如果正常就说明你的旧电池报废了。
所有的充电电池用久了内阻越来越大,电量就放不出来了报废。

网友J:
我无论悬停还是3D,一电固定4分半,下来都在3.8左右,试过飞到动力很弱,但还能翻,电压是3.1了。

网友K:
你的电压表有问题。。。

网友L(2018-12-24):
存放电压3.8v,那测量有关系吗

网友M:
k110用520mah悬停11分钟的路过

网友N(2020-04-21):
引用 网友M:
k110用520mah悬停11分钟的路过
留下买路钱没有?

网友O:
不可能飞十分钟

网友O:
18650 內阻12 延长一米线接k110离地半分钟就停 什么原因

网友P:
电池不行了,压降很大,我用格式3.4v都还能飞,没办法只能每次定闹钟

网友:
引用 网友O:
18650  內阻12 延长一米线接k110离地半分钟就停  什么原因

线太细了,内阻大了,不然就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