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v6的机架能不能用飞越的脚架???

楼主(2015-12-03):
如题,开源v6的机架能不能用飞越的脚架???  是飞越X系列或者T系列的那种,带控制板的那种?  螺丝孔能不能直接对的上,要是对不上是要怎么才能装上去,因为我看过好多人说是用v6机架和飞越脚架的  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自己diy就行

网友:
自己想办法

网友:
自己打孔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在哪打孔?他的下板不是PCB吗,这样不敢打孔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打孔?他的下板不是PCB吗,这样不敢打孔诶

一般会装脚架 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装脚架 转接板

喔喔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