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固件

楼主(2015-12-03):
问一下新版pixhawk应该是3.3.1比以往的3.2.1固件有啥区别吗,或者有啥改进的地方?哪里有详细的说明之类的,谢谢了

网友A:
支持ekf 多方面数据融合度高
atmel mega 2560 处理不来那么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ekf 多方面数据融合度高
atmel mega 2560 处理不来那么多数据

就是说用pix值得升级最新固件了?

网友:
恩对,新增加的 外加卡尔曼滤波算法也就是EKF对飞行器的安全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具体的你可以去官网上看EKF的介绍。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ekf-inav-failsafe/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B:
最新的是3.3.2了啊

网友C:
我的pixhack在3.2和 3.2.1會出現Accel not health, 現在升級到3.3.2就沒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pixhack在3.2和 3.2.1會出現Accel not health, 現在升級到3.3.2就沒出現了,

我的3.2.1经常出现在这个问题,后来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加点前多按几次安全开关,基本能解决,但是总担心飞的时候出问题。
实际使用中3.3.2根据如何?感觉论坛里基本没有说这个的,想升级试试,又担心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是3.3.2了啊

刚看见又更新了,不知道用过的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3.2.1经常出现在这个问题,后来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加点前多按几次安全开关,基本能解决,但是总担心 ...

我現在用3.3.2固件,在室內飛了3次左右,在室外只飛了1次沒有飛多遠,只是做一下定高和定點看看效果,感覺沒什麼問題,但是回家下載log用自動分析不了,說error time,不知是不是bug來的。

楼主:
话说最新版固件是不是取消了gps故障保护呀,昨晚重新刷固件,发展参数里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現在用3.3.2固件,在室內飛了3次左右,在室外只飛了1次沒有飛多遠,只是做一下定高和定點看看效果,感 ...

而且貌似我的还是存在加速度计故障问题,经常无法解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最新版固件是不是取消了gps故障保护呀,昨晚重新刷固件,发展参数里没有这个,
v3.3.x 开始改成 FS_EKF_ACTION 这个参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貌似我的还是存在加速度计故障问题,经常无法解锁

如果每次開機都是加速計not health的話建議你會廠修,我的pixhack就是這樣,寄回去雷家技術師傅說我的imu感應模塊被高壓電或者靜電擊穿了,重新換了個新的imu給我,叫我以後注意一下供電,上電后盡量不要再接usb鏈接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3.x 开始改成 FS_EKF_ACTION 这个参数了

原来如此,昨晚看见过这个参数,有点印象。昨晚卸桨测试失控保护,发现新固件在gps没有定位之前是没发切换到跟gps相关的飞行模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次開機都是加速計not health的話建議你會廠修,我的pixhack就是這樣,寄回去雷家技術師傅說我的imu ...

也不是每次,频率比较多而已,折腾一段时间,大约摸索的办法就是加电前多按几次安全开关,昨晚一段时间怎么弄也不好使,没办法断电,接数传连电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它又好了,试了好几次都是好的.....,也是无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昨晚看见过这个参数,有点印象。昨晚卸桨测试失控保护,发现新固件在gps没有定位之前是没发切 ...

是的,例如失控保护本来要触发 RTL,但如果 GPS 没定位,印象中会变成 Land 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次開機都是加速計not health的話建議你會廠修,我的pixhack就是這樣,寄回去雷家技術師傅說我的imu ...

其实并不是
很有可能是IMU2 不正常放电导致 或者室外温度过低
在低温下 突然断电会导致3V3 没法完全断路 还会有电流在电路中
短的情况下等10多秒 温度低的话 可以要等上5分钟 再接电
或者直接找根线在接电池 的那本短路
diydrones 里面有讨论着问题 有硬件修复 新版的3DR 就会修复
软件修复 可能在3.3.3 内出现
自己修复 就是慢慢等 禁用IMU2 或者插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并不是
很有可能是IMU2 不正常放电导致 或者室外温度过低
在低温下 突然断电会导致3V3 没法完全断 ...

问题是我觉得我的现象是这样的,我都是头几次加电出问题,一般有一次好了以后再断电就好了,这种情况要多一点,折腾一段时间,知道毛病了,基本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只是希望不要在天上出现这个问题,或者因为这个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觉得我的现象是这样的,我都是头几次加电出问题,一般有一次好了以后再断电就好了,这种情况要多 ...

看你 pre-arm 设置
pre-arm(预解锁?) 如果什么都不检查 直接上天, imu2 accXYZ 的输出是一条直线, 飞机在空中会乱来
如果pre arm 是检查 (GPS IMU  指南针健康程度 INS 这些)所有项目的话 飞机根本就不让你上天
如果pre arm 是检查所有 都通过了  那飞机不会乱飞 唯一可能影响姿态的只有温度和附近莫名其妙的磁场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晚上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 pre-arm 设置
pre-arm(预解锁?) 如果什么都不检查 直接上天, imu2 accXYZ 的输出是一条直线,  ...

这个还真不知道,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2016-01-28):
你好,请问要支持双GPS,pix的固件用的是APM还是PX4/P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