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E800动力还是朗宇3508 KV380

楼主(2015-12-03):
自组650机架,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机,准备用15寸桨,是选朗宇V3508 KV380还是XS4108 KV380,看帖子有人说大疆的E800的电机效率高,各位给个意见指导下

网友A:
看你准备挂什么了?多大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准备挂什么了?多大载重

挂个二手奶昔,多重我也不会算,你觉着650机架上3508好点还是41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个二手奶昔,多重我也不会算,你觉着650机架上3508好点还是4108?

你不先回要挂多重的设备,没人可以回你要上那个电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挂个二手奶昔,多重我也不会算,你觉着650机架上3508好点还是4108?

奶昔加云台大概要1.1kg,加上机身和电池重量,再除以轴数得到单轴拉力,E800单轴是800g,3508单轴应该推荐是7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奶昔加云台大概要1.1kg,加上机身和电池重量,再除以轴数得到单轴拉力,E800单轴是800g,3508单轴应该推 ...

那还是e800电机划算,4轴简装版和4个朗宇3508一个价钱,每轴还多了100g拉力

网友:
e800e800e800e800e800e800e800e800

网友:
inspire同款,开玩笑,我还是相信量大的,设计工作应该做的更足

网友C:
这两个电机我都用过,效率几乎一样,E800的桨方便拆卸这个没什么争议,唯一不足可能就是桨了,不能换DIY的桨最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机我都用过,效率几乎一样,E800的桨方便拆卸这个没什么争议,唯一不足可能就是桨了,不能换DIY的 ...

您觉得650的话,13寸足够了吧,有必要上15寸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觉得650的话,13寸足够了吧,有必要上15寸的吗

反正我620,全负载2.8KG用的13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620,全负载2.8KG用的1355桨

感觉控制怎么样,抗风吗,电池容量续航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620,全负载2.8KG用的1355桨

我要是上4108的电机,15寸桨,铂金30A电调配套合适吗,需要升级到40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上4108的电机,15寸桨,铂金30A电调配套合适吗,需要升级到40A吗

不知道呢,自己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