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60MX也很爆。X3解决金鱼尾

楼主(2015-12-03):
事实证明亚拓也很暴力,因为拆电机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把原来的鸭子460拆下来,轻轻一碰香蕉头,,掉了2个!就是轻轻碰了一下。
所以我感觉以前转速跟不上更多的是因为接触不良!
仔细看掉下来的香蕉头,并不是脱焊,能看到线还在锡里面,很结实,是从漆包线那里断掉的!跟朋友说了说这事,大家都认为是线材皮损,还有震动等,慢慢老化断掉了。以前换蝎子的帖子: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5096&extra=&page=1
试飞的帖子: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6647
这两天我重新焊接了460MX的香蕉头,重新换到X3上,发现暴力程度不比蝎子差。反而更喜欢亚拓的手感,而且连飞8点电之后电机微微热,很舒服,蝎子飞完1电下来就烫手。
事实证明,亚拓比蝎子效率高,省电,一些大动作可能不及蝎子,但是练习足够爽。

电调板加了个尼龙柱加强。

还有就是以前尾巴会晃,悬停时,轻微金鱼尾,一直解决不了,感度试了好多不好使,朋友给发了个教程,如下图,把I增益降低到54(原来60)之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金鱼尾没了,而且不是一时没有,我这两天飞,一直没有出现,而且最近风很大,感觉比原来状态好多了。

网友A:
不错,学习下,460MX唯一问题就是换轴承麻烦点,要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下,460MX唯一问题就是换轴承麻烦点,要敲

我这个刚刚换了。用台钳还行

网友B:
花牌的8极也很热,一直想换460MX,等着收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牌的8极也很热,一直想换460MX,等着收个二手的

460MX 更热

楼主:
啊,我这个一点不热,建议你感觉检查一下香蕉头焊接。我原来460烫手!重新焊了,一点不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我这个一点不热,建议你感觉检查一下香蕉头焊接。我原来460烫手!重新焊了,一点不热

香蕉头是原厂焊的  我没动过 不过也没机会动了  因为 460MX已爆磁钢了   亚拓的东西  真的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是原厂焊的  我没动过 不过也没机会动了  因为 460MX已爆磁钢了   亚拓的东西  真的只能呵呵了
...

爆磁钢,,感觉好恐怖,爆磁钢是什么现象

网友:
鸭子的电机就是不好拆,没有台钳搞了半天搞不出来,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泰世灰机尾巴悬停来回摆动是否也是那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