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师傅关于2208系列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2-03):
2208电机为什么用的人这么少呢,一直不太明白2208适合什么级别的飞机,像翼展啊,重量,机型等等,还有一般用多大的电池,请教各位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动力高不成低不就,(仅指的多旋翼)330以下轴距的,多用2206  2200KV 以下规格电机,450以上轴距的至少要用到2212 1000KV的规格。

网友:
2208 kv2600,我用来飞三角翼,目前是z84。手头还有个kv1800的,还没想好怎么用。

网友:
2208飞1000克以内的微风没问题

网友:
2208配合适的桨也是有500~600克的拉力的。然后你看着配飞机咯,多的去了

网友:
我用2208 kv1400配7寸桨用在1100mm翼展A5水机上,动力充足很好飞的。飞机总重600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