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PS问题

楼主(2015-12-03):
我想问一下这个S500装GPS是不是必须使用GPS架子装,不能直接粘贴在机架上面?我个人认为那个GPS的架子不稳定,想直接粘贴在机架顶上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

网友A:
不是必须的,精灵就是粘的

网友B:
GPS内带罗盘的话,为了避免干扰,必须要远离电子器件和线路,以及有磁性的金属,所以一般都架高来。

网友C:
旁边应用锡纸屏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