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模友们搜集的航模新手100问,牛逼吧!新人快来学习下吧

楼主(2015-12-03):
1.新手入门须知。
答:首先根据个人的爱好、动手能力、财力水平做一个自我评价,决定入手航模的方向,如固定翼、直机、多轴,固定翼入门较为简单,直机较难,多轴由于飞控与GPS增稳技术进步,在较高投入的情况下,个人技术要求也较低。航模飞机不同于玩具飞机,有较高危险性,请慎重对待

2.飞机能飞多高?
答:航模飞机的高度要根据其基本类型和使用的材质和动力综合决定,一般0-1000米都是没有问题,大致认为高度固定翼>多轴>直升机。

3.飞机可以飞多远?
答:飞机的飞行距离,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自身的能源与可操纵的距离,一般0-20000米,但是大多数情况大家会在500米以内飞行,因为这个距离内才能看清飞机的姿态。

4.飞机多少钱?
答:飞机多少钱,主要取决其使用的机身材质电子动力设备,一套不含接收机到手可飞的套机,以常见泡沫机(1-1.4米翼展),价格一般在300-800元;直升机(450级别),价格在1000-3000元;多轴(四轴450轴距),价格一般在600-5000元.

5.航模的动力类型?
答:常见动力组合一般是电动机驱动螺旋桨,以甲醇或者汽油或其他混合物为燃料的内燃机驱动螺旋桨,或者电动机驱动涵道风扇形成高速气流推进,或者发动机内燃烧增压形成高速热气流推进,小众还有使用橡皮筋动力,或者无动力滑翔。

6.模拟器是什么?
答:模拟器是一个软件程序,软件会模拟现实中的航模操作与场地环境,飞机操作控制,从而可以从中掌握基本的飞行操作,例如油门响应大小,舵面反应,飞机姿态响应等等,常用的模拟器,一般有PhoenixRC(俗称凤凰)、RealFlight G4.(俗称G4)、Reflex XTR、FlyingModelSimulation,日常网上叫卖的模拟器就是这种,一般带一张光盘和一个加密狗(模拟器软件有保密措施,需要使用加密狗解密,类似优盘形状)。
7.遥控器与接收机是什么?
答:航模飞机上天,需要一个设备能控制,这个设备就是遥控器,对应的飞机上需要有一个设备能接收遥控器传来的指令,这个设备就是接收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通过无线电波进行连接通讯,常用的无线电频率是72Mhz与2.4Ghz。遥控器可以进行一些飞行参数的设置,例如:油门的正反,摇杆灵敏度大小,舵机的中立位置调整,通道的功能定义,飞机时间记录与提醒,拨杆功能设定,高级功能有航模回传的电池电压电流数据等等。

8.遥控器通道定义与需求?
答:遥控器都会有几路通道控制,俗称几通,如常见的天地飞6,就是六通道。
一架航模飞机,其中有一些部件是需要人为通过遥控器控制的。例如动力大小控制,俗称油门,升降舵,方向舵、副翼,襟翼,起落架,拉烟器,灯光等等,每一个项目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进行控制,但是有些项目控制需要很精确且为无级操作,如油门,升降,方向,副翼,有些项目控制固定为几档操作,如襟翼,起落架,灯光,,针对以上遥控器上分别有摇杆与拨杆进行定义如对油门、升降、方向、副翼使用摇杆进行操作,对襟翼,起落架,灯光等使用拨杆进行操作。

9.日本手与美国手区别与定义?
答:因为航模活动较早开展的地区在日本与北美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对控制器中的两个摇杆四个通道的功能定义有不同。如日本手,左摇杆:上下升降舵,左右为方向舵;右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是副翼舵。美国手,左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方向舵,右摇杆:上下为升降舵,左右为副翼舵。这个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就像是开车,有左舵车,主要中国大 陆与北美地区,右舵车,主要英联邦国家和一些地区,如英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从理论安全角度来说,北半球,左舵车要好些,但是更多的主要还是习惯的养成的问题。美国手与日本手的优劣势,通常是在一些超高难度动作的操作中,才有操作速度上的差异,通常大家,固定翼用日本手较多,直升机用美国手较多。

10.遥控器的选择与品牌?
答:遥控器为进口与国产品牌,国产有天地飞、华科尔、福斯,进口有Futaba(日本)、JR(日本)、ROBBE(德国)、Graupner(德国),早期国内电子水平基础较差,控的质量一般,现在国产控质量也相当稳定,性价比很高,遥控器主要追求实用稳定,不宜过分追求高级配置,国产以天地飞,天六天九中文界面操作简单,价格实惠,配套的接收机也便宜,一套遥控与接收机可不超过1000元,选择Futaba T8FG 14SG, JR 9X XG7XG11 ,价格一套起步1500以上,且接收机昂贵。新手入航模可天地飞六起步,后续根据所玩飞机的需要再进行升级,通常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大多数只需要六通道就可以控制,甚至早期四通道即可,即油门、副翼、升降、方向。

11.航模飞机类型?
答:航模爱好者常玩的飞机种类,按旋翼分固定翼,直升机,多轴三类,还有诸如特技、3D、航拍FPV,专业的有国际航联FAI SPORTINGCODE 对航空运动比赛作出了代码分类,具体分为17个 CLASS级别,每个CLASS级别有各自DISCIPLINES分类,遥控特技飞行被列入第 [F] 级别 [3A] 分类,即所谓F3A,F3A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或者是说:它是所属在FAI底下的一个次级委员会的名称。它规范了一套遥控模型特技飞行的相关规定,如模型机机身大小、发动机音量限制、机重限制......等等。这个委员会每隔两年会委派一个国家承办世界性的竞赛,就是国人所谓的世界杯。除此之外,FAI对于各个特技动作也有详细的定义,明白地用文字叙述和图形说明来阐述各特技动作的现象和评分标准

12.飞机电动与油动的优缺点?
答:由于电池本身能量密度不足,有刷电机效率较低,导致航模早期以甲醇或者汽油机为主,随着锂电无刷电机电调技术进步,在动力,能量密度上,电动机已经不逊色油机,同时油机对地面调机启动要求技术较高,地面维护工作较多,且比较脏乱,电动机结构简单,干净免维护。电动航模飞机由于使用电动机,需要购置相对应的充电器与电池作为飞机动力。目前航模新人基本都建议入电动。

13.常说50CC 120CC是何意思?
答:此种说法是指发动机的汽缸容积为50毫升、120毫升,通常也类比为发动机的功率大小或者飞机大小,由于飞机对重量要求较为苛刻,基本多大飞机配置多大的发动机。一般50CC的固定翼翼展即有2.4米

14.甲醇与汽油机?
答:都属于内燃机范畴,但是甲醇机与柴油机类似是两冲程,费油拉力大噪音大,汽油机是四冲程,省油噪音小拉力稍小。

15.航模发动机(内燃机)品牌
答:三叶(国产)、OS、京商KELLY、小松、YS.

16. 有刷电机?
答:有刷电机有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定子上有磁极(绕组式或永磁式),转子有绕组,通电后,转子上也形成磁场(磁极),定子和转子的磁极之间有一个夹角,在定转子磁场(N极和S极之间)的相互吸引下,使电机旋转。改变电刷的位置,就可以改变定转子磁极夹角(假设以定子的磁极为夹角起始边,转子的磁极为另一边,由转子的磁极指向定子的磁极的方向就是电机的旋转方向)的方向,从而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磁钢。这个有刷就是指电刷,也称碳刷。缺点耗电,碳刷磨损,笨重,寿命短。

17.无刷电机:
答:无刷电机也是有转子与定子,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去掉了有刷电机用来交替变换电磁场的换向电刷,故称之为无刷电机,依靠改变输入到无刷电机定子线圈上的电流波交变频率和波形,在绕组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绕电机几何轴心旋转的磁场,这个磁场驱动转子上的永磁磁钢转动,电机就转起来了,电机的性能和磁钢数量、磁钢磁通强度、电机输入电压大小等因素有关,更与无刷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很大关系,因为输入的是直流电,电流需要电子调速器将其变成3相交流电,还需要从遥控器接收机那里接收控制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以满足模型使用需要。总的来说,无刷电机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真正决定其使用性能的还是无刷电子调速器,俗称电调。优点:寿命长,省电,后期维护方便,不用更换碳刷。

18.电调是什么?
答:无刷电机由于取消了碳刷结构,需要能替代碳功能的部件,这个就是电调,电调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电,并根据需要控制其电压电流大小,从而驱动无刷电机实现需要的转速输出。

19.电调的品牌?
答:好盈,花牌、凤凰、中特威,推荐好盈。

20.电调的XXA?
答:电调常说的XXA,指的是电调可稳定调整输出的电流为多少,如60A.即最大可稳定输出60A安培电流。切勿超标准使用,会导致电调烧毁。

21..电动机的品牌?
答:常用的有,朗宇、新西达、亚拓、蝎子、浩马特、花牌、银燕;一般固定翼用朗宇较多,新西达(便宜)次之,直升机用亚拓、蝎子(太贵)次之

22.电机的型号?
答:电机型号,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编号规则,主要有KV值,电机编码。以朗宇电机,常规如无刷电机的型号 2212 2217 220822指电机直径 12 17 08 指电机机身长度体积 2216 2212 2216动力就强于2212,具体数值可参考朗宇官方数据

23.KV值?
答:指加一伏电压,电机转速增加多少,KV2000即指电压在10伏的时候,电机每分钟空转转速是 20000转。这个参数的意义是:能够帮助你判断这个马达的特性, KV高马达就暴力,内阻小,电流大,功率高,转速快或者说相同电压下爆发出来的功率高拥有很好的极限转速,但是受到电机自身的设计与材料限制,会有一个功率上限,一般说KV高的配小的高速桨,KV低的配大的低速桨,这个与开车有点类似,车感觉劲道最足的时候往往转速比较低。

24.航模直升机与玩具遥控飞机为何价格与操控差异这么大?航模直升机的100级 250级 450级 500级 800级是什么意思?
答:遥控玩具飞机所说的几通道指的是,控制飞机前进,后退,上下方向,无法多指令组合进行精确操控,只能控制飞机上下左右简单飞行;而航模遥控直升飞机,所说的通道指的是直接控制指令的通道数。各个通道直接控制对应的舵机,通过操作组合,可以控制飞机做出复杂的特技动作。以相机来举例,玩具遥控飞机,就如同傻瓜相机,镜头、光圈、观光度等等参数,相机本身都帮你设定好了,无法让你去更换更好的镜头,调整细节的光圈,感光度等等,你只需要按快门简单对焦即可,而航模直升机,就像是单反相机,镜头你可以自由更换组合,光圈你也可以手动调整,感光度也可以,可以拍出你需要的效果。航模直升机,通过练习,可以完成在电视中见到的翻筋斗动作,而遥控玩具飞机,如何练习都只能简单的前进后推升降动作。
关于级别,一般是用来定义飞机的大小,是以直升机主轴到尾轴的距离(主要见亚拓系列)。也有公司以主旋翼的尺寸来分级。以亚拓450S为例,就是450级别,使用的大桨是325MM, 而亚拓450L,就是480级,使用的是360MM的大桨。450级机身长约65厘米,600级机身长约1.10米,700级飞机机身约1.35米

25.飞机的材质?
答:飞机主要由机身承载结构,与动力电子设备构成。飞机机身承载常用的材料分为发泡类,塑料,铜铁铝,碳纤维,尼龙,木材,玻璃钢等。由于飞机对重量的要求极为严格,为了减少机身的重量,机身往往采取泡沫材料辅以碳纤维杆加强,,或者是轻木框架结构外层蒙皮内空的方式,也有采取KT板与碳杆合体等直接非像真机身方式。就像是风筝的制作,除了坚韧的纸结也必须有支撑用的足够强度的竹条作为骨架将纸撑开成形。就像是一把枪,早期基本都是全金属结构(90%以上),现在很多枪上面的金属部件比例都低于50%,同时如撞针等高受力部位依旧采取金属材质,但你能说现在的枪就不如以前好吗?

26.航模飞机的操作如何实现?
答:航模飞机的操作基本是通过手中的遥控器来实现,操作遥控器上面的摇杆与拨杆,通过遥控器的发射机将对应操作的信号发射出去,飞机上的接收机接收到相应信号,再转化成指令传递给对应的舵机动作,从而让对应的舵面按照需要运动。舵面运动影响气流的流动,带动飞机做出相应的反应。

27.舵机的功能?
答:舵机可理解为一个精确控制的电机,分为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它的功能就是用来执行具体的舵面变化从而改变气流的变化,是我们操控飞机时候实际会动作的部件,就像是船航行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改变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操作船舵,从而让水流产生变化,进而让船方向改变。选择舵机,舵机有扭力大小,反应速度,自重等等主要根据飞机对舵面的需求决定,因为飞机在告诉飞行的时候,舵面会受到风的作用,会受到风的压力,所以需要选择不同舵机配合使用,如一架全重1.5KG不到的1.2米冲浪者泡沫机与自重超过3KG的轻木50E级航模飞机,使用的舵机肯定不能一样的。一般说9克 12克,都是指的自重,一般都是模拟舵机. 一般通过扭矩来测量舵机的力量,单位是盎司/英寸或kg/ cm。扭力表示在制定距离内,从转轴那能输出多大的转动力。如1.6kg/cm的舵机,能在25px距离外拉动1.6kg的东西。离转轴越远,扭矩越小,例如,到了50px外,只能拉动0.8kg的东西。另一个相关度量量是舵机转速,表示舵机能以多快的速度转动(如在十分之一秒内转过60度)。

28.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
答:模拟舵机和数字比例舵机(或称之为标准舵机)的电子电路中无MCU微控制器,一般都称之为模拟舵机。数字比例舵机是模拟舵机最好的类型,数码舵机电子电路中带MCU微控制器故俗称为数码舵机,数码舵机凭借比之模拟舵机具有反应速度更快,无反应区范围小,定位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一般固定翼泡沫机等要求精度反应不高的飞机,如冲浪者、塞斯纳9克的模拟舵机就足够使用,而如直升机使用的斜盘与锁尾舵机要求反应速度与精度很高,都需使用较好的数码舵机。

29.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比,为何速度不如数码舵机?
答:不管是模拟还是数码舵机,在负载转矩不变时,电机转速取决于驱动信号占空比大小而与频率无关。数码舵机可接收更高频率的PWM外部控制信号,可在更短的周期时间后获得位置信息,对舵机摇臂位置做最新调整。所以说数码舵机的反应速度比模拟舵机快,而不是驱动电机转速比模拟舵机快。

30.舵机通电后为何会吱吱的响
答:舵机老发出吱吱的来回定位调整响声,是由于有的舵机无滞环调节功能,控制死区范围调得小,只要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老是波动,它们的差值超出控制死区,舵机就发出信号驱动电机。另没有滞环调节功能,如果舵机齿轮组机械精度差,齿虚位大,带动反馈电位器的旋转步,步范围就已超出控制死区范围,那舵机必将调整不停,吱吱不停。

31.舵机的价格为何差异这么大?
答:舵机的基本结构是这样,但实现起来有很多种。例如电机就有有刷和无刷之分,齿轮有塑料和金属之分,输出轴有滑动和滚动之分,壳体有塑料和铝合金之分,速度有***和慢速之分,体积有大中x3种之分等等,组合不同,价格也千差万别。例如,其中小舵机一般称作微舵,同种材料的条件下是中型的一倍多,金属齿轮是塑料齿轮的一倍多。需要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类型。舵机的输入线共有三条,红色中间,是电源线,一边黑色的是地线,这辆根线给舵机提供最基本的能源保证,主要是电机的转动消耗。电源有两种规格,一是4.8V,一是6.0V,分别对应不同的转矩标准,即输出力矩不同,6.0V对应的要大一些,具体看应用条件;另外一根线是控制信号线,Futaba的一般为白色,JR的一般为桔黄色。另外要注意一点,SANWA的某些型号的舵机引线电源线在边上而不是中间,需要辨认。但记住红色为电源,黑色为地线,一般不会搞错。

32..直升机飞机为何要用一个大齿盘,大齿盘为何要用塑料材质?
答:由于直升机使用电机是高KV值的高速电机,通过大齿盘后,降低轴转动速度而对应驱动扭力可以增加,从动齿轮齿数比上主动齿轮齿数就是齿轮比,小于1就是提高轴速度降低扭力,大于1就是降低轴速度提升生扭力,例如变速自行车,当我们从后轮中较大的齿轮变成小齿轮的同时,力度是增加还是减小,就是一种反向应用。使用塑料材质,一是保护电机避免次生损坏,二是减少重量。

33.直升机上金属越多越好吗?:
答:直升机上面并非都是金属件,才飞行稳定耐摔,因为直升机结构比较复杂,一架450级别的直升机的各式零件达上百件,这些零件组合成一架飞机,金属的优点是结实延展性好,但是现在很多如碳纤维,尼龙塑料在一些特性上都超过了金属件。而且由于金属件的延展性比较好,当出现炸鸡的时候,金属件会吸收部分能量,从而产生细微形变,从而导致问题隐患较难发现,这也是很多炸过的直升飞机越来越难飞的原因之一。所以全金属的飞机并不是最好的飞机,就像是汽车,一般保险杠以及一些容易磕碰的位置都不会使用金属,道理是一样的。

34.直升机的主旋翼桨的材质?
答:航模直升机的桨,一般主要有木桨、玻纤、碳纤维三种。

35. 航模电池的选择?
答:使用电动机的航模飞机,动力电池的选择,需要根据机身的大小购买,忌讳买过大,大容量的电池用在小机身,由于电池过重,会影响电机推进的效率,滞空时间反而不长。
举个经典的例子:我国导 弹研制初期,射程未达目标,这时候王永志院士,提出减少燃料加注数量的方式来解决,大家都无法理解,后来在钱学森的支持下,东风二号改,通过减少600公斤燃料,射程反而达到标准。

36. 航模电池的参数有那么些?
答:航模电池,一般的参数有电压,放电倍率,充电倍率,容量,内阻。以常规 3S 2200mAh 25C放电 5C充电,3S(S串联)代表这个就是3个电芯串联起来的电池,单个电芯正常起点电压是3.7V,充满截至电压为4.2V(美国ROC高压锂电,充满电压可达4.35V),这个电池就是11.1伏起电压,充满就是12.6伏,容量就是2200mAh,25C放电,表示这个航模电池可以以25*2200mA=55A最大电流放电。5C充电就是5*2200mA=11A最大电流充电。常用品牌:ROC、花牌、富力、格式、赤道、达普。

37.电池C数是什么?
答:电池的C数目,可以这样理解,以3S 2200毫安电池为例,1C放电就是一个小时把这个电池从4.2v放到3.7v的电量,大致就是以11A电流放电一小时,5C即是以55A电流放电,大致十分钟就放完一个电池了。如普通航模电池的放电倍数,即10C起步,至50C 不等,航模使用的是特殊工艺的聚合物电芯与普通手机和移动电源使用的聚合物电芯是不同,不能混用。

38.航模电池保存电压?
答:航模电池由于工艺特殊,所以通常是在使用前几个小时才充满电,当不使用的时候放电至3.8至3.9伏保存,切忌过低或者过高电压状态下保存电池,以延长使用寿命与维持有效容量。常规的锂电如手机电池移动电源,均带有保护电路板,从而具有防止过放,过冲,短路,但是航模动力电池,没有保护电路板,所以很容易过放过充短路,发生危险甚至baozha。

39.螺旋桨安装方向?
答:一般将螺旋桨上印有规格字样(6*4)的一面向前,可简单感受下风力,螺旋桨产生风总是从机头吹向机尾,同时注意电机转向是否正常,如反向,将电机上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一下即可。

40.飞机起飞风向?
答:固定翼航模飞机起飞,一般是逆风起飞,小型飞机抗风能力较差,4级以上阵风建议暂停飞行。

41.空机是什么意思?
答:空机就是只有机身结构部件,不含电子设备如电调电机舵机等电装的飞机。

42."PNP"版本是什么意思?
答:整机到手除了电池遥控器充电器不带外其余电机电调舵机都带哦。插电插接收机就可以玩。

43.“RTF“版本是什么意思?
答:就是Ready To Fly 的意思,到手飞。PNP 加上遥控电池充电器。但是一般配置都是将就能飞。很低档

44.遥控器的工作频率72M 与2.4Ghz是何意思?
答: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采取的是无线电波进行通讯,这个无线电的频率常用主要有72M,2.4Ghz,早期主要使用72M赫兹长波,遥控器上可见长长的遥控天线,现在技术进步逐步采用2.4Ghz短波,遥控器上电线只有短短一根小天线。

45.晶振与对频?
答:使用72M赫兹遥控器的时候,由于无线电波的开放性,在72Mhz频段上从72.010MHz到72.99MHz之间,每间隔20kHz就分配一个频道,一共50个,这样在遥控与接收机上有各有一个频率一致的频率发生器(晶振)从让接收机与遥控器频率相同可以进行通信。随着技术进步2.4Ghz的遥控器就不在需要单独配对一致的晶体,只需要遥控器与接收机直接进行频率对校即可,使遥控器与接收机直接建立通信连接。家用的遥控玩具,由于要求与价格原因,主要使用40MHZ与27Mhz,同频率的遥控器有时候可以互相通用操作,这样的问题在航模上也一样存在,所以早期使用72Mhz的遥控器的时候,模友到了飞场首先大家会互相了解各自的使用的遥控频段,避免误通信操作。现在普遍使用的2.4Ghz则不需要。

46.航模直升机品牌有那些?
答:主要有亚拓、泰世、JR、固朗、风神,华科尔、京商、雷虎、RJX等

47.油动飞机主要使用什么燃料
答:油机主要有用甲醇与汽油两种且对应的不能混用,用甲醇做燃料的发动机是两冲程,甲醇与蓖麻油四比一混合而成。用汽油做燃料的发动机是四冲程,使用高纯度汽油。

48.什么是悬停,为什么要练习悬停?
答:悬停是直升机所特有的一种飞行方式也是直升机飞行的魅力所在!顾名思义就是直升机几乎静止的停留在空中的某一处高度,从而可以完成普通固定翼飞机无法完成的任务!对于刚入门的朋友必定要从悬停飞行的练习开始,因为直升机的起飞、降落,以及其它的一些飞行动作的开始和结束都需要首先进入悬停飞行状态。所以悬停就成为了直升机飞行的基础练习科目!

49. 为什么直升机起飞时会向左或其他地方偏移,而不是笔直的起飞?
答:由于陀螺效应与主桨下洗气流的影响,所以一般直升机在起飞时向左倾斜是正常的!需要略微的向右打些副翼控制杆(右手水平控制杆),而不能通过副翼微调修正,等观察稳定悬停后机体的左右侧移的情况再调整副翼微调。如果向其他的方向偏移可以在地面上时通过微调进行修正

50.飞机炸机出现零件损坏如何办
答: 由于航模飞机很多部件通用性很好,所以可以基本都可以在淘宝上找到对应的型号。还有所谓的原厂件与副厂件的说法,如直升机中亚拓件都有与之对应的飞越副厂件。

51.飞机是买套机好还是自己组装好?
答:新手如果对飞机不是很了解,建议还是买一个品牌厂家的高级套装版本,这样可以节约很多,去找配件和确实是否合适使用的适配性问题,待有一定基础了再尝试自己单独买各种散件装机。

52.航模的适合的人群?
答:由于航模需要一定的投入,以及相当的动手与理论基础,并且后续还要投入相当的时间,所以不建议年龄过小15岁以下不建议。

53.油动飞机上是否需要用到电池?
答:油动飞机上的如接收机、舵机也是需要电力,所以也是需要电池供电。

54.电动飞机的飞行时间?
答:由于发动机的电池容量有限,做剧烈飞行如3D特技动作,全油门操作下,电动飞机一般只有5-8分钟的滞空时间,甚至更短,当然如果是特制为长滞空设计的飞机例外。

55.新手入门,选择油动还是电动?
答:现在电动技术成熟,同时电动具备如免维护干净等方面的有点,新手入门建议电动机优先。特别建议先电动固定熟悉飞行,然后再根据爱好转向直升机或者多旋翼。

56.油动飞机的飞行时间?
答:油动飞机由于动力充足,可携带的油量多,飞行滞空时间一般都超过电动飞机,10至30分钟以上。

57.云台的作用?
答:由于飞机在飞行中有高频震动存在,如果直接挂载一些设备,如摄像机,就会导致图像抖动模糊,使用通过云台挂载直升机,云台自身的震动补偿功能可以抵消飞机的震动对摄像机或者其它设备的影响,并且可对挂载其上的设备进行操作,有二轴,三轴之分,主要在于可操控的方向,如水平,上下等。

58.航模飞机能飞多快?
答:航模飞机中最快应该算窝喷了,时速过三百千米每小时都不是问题,普通的泡沫机几十至上百公里,直升机高速航线也可达到七八十公里。

59.直升机金鱼尾是什么?
答:直升机上有一个锁尾舵机,当直升机在天上飞行的时候,锁尾舵机会将机身稳定住,如果出现尾巴左右晃动锁不住尾巴的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金鱼尾。

60.直升机双桨?
答:直升机起飞后,主旋翼转动应该在一个平面上,如果观察发现不在一个平面上这种现象,一般叫双桨问题,双桨时,直机运行时大桨有上下2个平面,也就是两个大桨不在同一个平面旋转,双桨会引起为机体震动和动力损失,调节其中一个大桨相对应的连杆长度,可以改变双桨的情况,如果调整后双桨变得更为严重了,则需要向反方向调整。

61.练习架是什么?
答:直升机练习架,主要是直升机在起飞中和降落中不容易掌握平衡机身容易侧倾导致主旋翼大桨容易扫地损坏,可以在机身的雪橇上成十字或者X形状帮上碳杆张开,这样在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避免机身侧倾导致的大桨损坏。

62.直升机有分有副翼和无副翼,有什么区别?
答:遥控直升机早期基本都是有副翼的,直观来说就是在主旋翼下方,还有一个副翼,无副翼就是只有一副主旋翼大桨。直升机的副翼大致可以理解为抵消直升机大桨旋转产生的,具备飞机自稳定功能,有副翼结构较为复杂,陀螺仪一般叫单轴陀螺仪,主要是控制锁尾舵机进行锁尾。而无副翼结构简单,去除了有副翼结构后,陀螺仪一般叫三轴陀螺仪,除控制锁尾舵机进行锁尾还需要连接斜盘舵机实现被取消的电子副翼的功能。
新手建议上无副翼,结构简单,零件少,调机时间少。

63.固定翼的副翼的功能?
答:副翼是指安装在机翼翼梢后缘外侧的一小块可动的翼面。为飞机的主操作舵面,飞行员操纵左右副翼差动偏转所产生的滚转力矩可以使飞机做横滚机动。为什么:当操纵副翼时,由于是左右副翼差动,即一边的副翼向上运动,另一边的副翼向下运动,导致机翼两端的升力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压力差,副翼升起的一端的升力小于副翼降下的一端的升力,这样,就提供了飞机左右横滚的动力了。

64.陀螺仪的功能?
答:直升机由于旋翼升力结构,自身的反向扭力很大,所以需要使用尾桨来克服,所以需要一个专门的设备来调整扭力的平衡,这个设备就是陀螺仪。陀螺仪是怎么工作的,有副翼的陀螺仪基本就两个部分组成:,角速度传感器,与纠偏电路。角速度传感器用来检测某个轴向是否发生了偏转,最常见的就是直升机上,机尾是否发生了偏转,这个时候,这个轴就是直升机的主轴。就是说机尾把一动,传感器就告诉控制系统:我检测到了偏转,方向xx,转动速率 xx度/秒。这时候纠偏电路就来了,经过计算后发出了纠偏信号:以xx的力度,向xx方向发出反映。这个反映在直升机上一般就是告诉尾舵机偏转多少角度,偏转方向是什么。无副翼的使用的陀螺仪,也称三轴陀螺,功能更复杂一些,除锁尾防止偏转功能还需骑到副翼的功能,加强机身稳定,带飞控的一些性质。
常见有副翼陀螺仪有GY401 gp780,无副翼陀螺仪K8 V8 MB等

65.什么叫感度?
答:陀螺仪的感度,就是机身偏转后,陀螺对其的纠偏动作敏感程度,既要在偏转的时候及时回正,又要避免矫枉过正。

66.飞控是什么?
答:飞控即飞行辅助控制系统,其基于三轴陀螺,三轴加速度,三轴磁阻,气压计与DSP或者微CPU数据处理,通过这些传感器获取飞机当前的姿态,当出现异常姿态变化的时候,经过处理器计算会自动采取纠正措施保持飞机姿态稳定避免飞机出现事故炸机,但是在做特技3D动作的时候需要关闭。常用的飞控如大疆公司出品的如naza。

67.充电器选择?
答:新手入魔,早期可以选择B6 或者A6A9这样的充电器起步,B6的价格便宜,全套下来只需100多元,但是功率只有50W,所以只适合预算极度紧张的模友,A9带电源全套下来需600多,功率也有300W,适合有一定预算的模友。如果不差钱,可以PL8 308这样双路输出功率上千W的充电器全套基本需要2000元。以上充电器差异主要在充电功率导致的充电时间长短,可支持的电池类型,单双路输出,充电平衡精度等方面。

68.为何需要平衡充电的作用?
答:航模的动力电池一般都是由数块电芯串联起来使用,如3S 2200 ,就是由3块3.7伏的2200毫安时电芯串联起来,由于电芯自身个体会存在差异,如内阻与容量,并不是每颗标称为2200毫安时的电芯,实际容量一定刚刚好是2200,一般会有10-50毫安时的差别,内阻也是如此,这样的差异在串联放电与充电的时候就会造成单片电芯实际的电压是不同的,长期这样对电池的寿命与容量会造成损害,所以我们在充电的时候一般会针对单独的电芯先串联充电,然后根据单独电芯电压的情况,单独充电以以保持每块单体电芯的电压都是一致。

69.平衡头是什么功能如何?
答:平衡头是电池上用来测量总体与单体电芯电压与进行平衡充电使用的。

70.BB响是什么?
答:BB响其实是一个电压测量与带有蜂鸣器低电压报警的小设备,它可以通过电池的平衡头测量电池的总体电压与单片的电压情况,并且可以设定低电压报警有蜂鸣器。

71.纤维胶带功能?
答:航模飞机由于很多都采取泡沫发泡材质,在减轻重量的同时,当出现炸机后,机身机翼等部位易造成损坏,在使用泡沫胶水粘接的同事,一般会使用纤维胶带进行表面粘贴加固,抗拉伸与抑制轻微形变。

72.球头钳的功能?
答:直升机上大量使用球头拉杆进行连接,球头钳就用来进行球头与拉杆分离的工具。

73.螺距尺?
答:由于直升机的升力调整主要是通过控制主旋翼大桨的迎风倾斜角度来实现,所以主旋翼大桨在初始状态下的螺距角度与两只大桨的差异就很重要,所以要通过一起来测量实际安装完成的大桨的螺距角度就很重要,螺距尺就是这样一个专门测量螺距的测量尺,分为电子螺距尺与机械螺距尺。

74.直升机大桨的材质与AB品差异?
答:直升机大桨的材质主要有木质、玻钎、碳纤三种。木桨比较便宜,练习悬停使用,但是由于强度韧性较差,所以如果如果飞特技3D不建议使用。AB品就是质量上的差异,AB品可能在外观或者精度上有些差异,基本不影响正常使用。日常练习可用B品。

75.射桨是什么?
答:螺旋桨由于在飞行中高速运转会承受很大的离心,所以如果螺旋桨本身有损伤或者碰撞,就会发生螺旋桨也抛射出去的现象,十分危险,固定翼螺旋桨因为是一体成形并直接固定在电机上结构牢固一般较少,直升机较为常见,直升机由于大桨尺寸较大,且容易发生磕碰,同时直升机的震动较大,大桨又是采取螺杆多级连接固定在旋翼头上,所以较容易出现射桨问题,所以直升机起飞之前要重点检查大桨连接处螺丝固定与大桨本身是否有损伤裂纹等情况。

76.吊机是什么意思?
答:吊机就是特技3D动作之一,也是花式飞行动作,就是操作固定翼飞机,使飞机机头向上,机身基本垂直,产生类似飞机好像被吊挂起来一样。还有类似的花样3D动作有眼镜蛇,礼帽、侧悬翻滚等等。

77.飞场的选择?
答:玩航模飞机场地的要求,由于具备一定危险性,所以需选择人烟稀少空旷的地方,地表平坦,周围开阔无电线杆,房屋等建筑空地,常见地方如大片草坪,海边滩涂地,面积大小不小于足球场大小。

78.电动涵道的分类?
答:电动涵道通常按照扇叶直径分类,大致为:55、64、70、90、105、120、144mm等规格。材质分别有塑料材质,有金属材质,即导风筒与扇叶均为金属,一种导风筒是金属,扇叶是尼龙加玻璃纤维。还有一种材质是碳纤维。

79.飞机的用途?
答:航模飞机大家主要是休闲娱乐,但是也可以用于航拍,线缆架线,驱鸟,表演等。

80.遥控直升机的载重有多少?
答:模型直升机的载重根据飞机的大小基本差异较大,如以亚拓700为例,载重超过2KG,挂上云台加单反照相机完全没有问题。

81.航模电池电调电机等使用的动力线材的选择?
答:由于电动航模的功率很大,短时间电池电调电机的需要承担很大的电流,所以需要使用质量较好的铜芯硅胶线,从而避免阻抗过大,导致发热烧毁等情况,可参考参考AWG美规标准。40A电调已经与之配套电池类使用16号线即可,60A电调以及同时使用的电池用14号线,16号线铜芯直径为1.29平方毫米,14号直径为1.63平方毫米。使用线材的时候适当留有余量,因为电压较低,电流较大,动力线材上的阻抗如果过大,会导致线材发热与压降等问题比较明显。焊接的时候接头处要接触良好,避免焊接不好,焊点阻抗大处发热,以及经常插拔导致脱落。

82.KT板是什么材质,可以用来做飞机吗?
答: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易切割加工,价格低廉,通常用在广告家居行业,也有航模爱好者使用合格此材料制作板机。可以使用切割刀,或者使用发热丝进行热切割。使用碳杆作为骨架加强结构。

83.航模飞机上怎么不设一个电源开关?
答:航模飞机由于放电电流都比较大,而普通的开关由于技术与材料闲置,接触阻抗比较大,当大电流的时候极易造成开关发热烧毁,而一个能承担的大电流的开关,价格与重量都不菲,所以基本不安装开关,直接拔插接线端子。

84.什么是EXP?
答:EXP就是指数曲线,我们对舵机的动作可以改变摇杆与舵机反应的对应关系。就如同原本是一条直线,可以调整成曲线上升,如小油门的时候变化快,大油门变化慢等等。
通过EXP曲线的设定,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调整控与舵机反应的对应关系。

85.起飞的时候是要顺风还是逆风?
答:航模起飞的时候机头朝向风来的方向,就是逆风起飞,这样升力最大,也不容易侧向来风导致飞机侧翻。

86.为什么要先开控,后给飞机通电?
答:当飞机先通电的时候,这时候飞机就相当于没有控制器对其进行控制的状态,飞机的螺旋桨舵机等电子设备,就可能会自己启动,飞场危险,所以要先开控,让飞机在通电情况下,始终有遥控信号对其进行控制。反之依然。

87.直升飞机可以在家里玩吗?
答:遥控直升飞机,禁止在家里已经人群附近玩,直升机由于结构复杂操作难度大,机体动能也大,所以只要与人身体接触,就会造成较大伤害,所以直升机必须在室外无人的空地处玩,新手建议至少距离五米以上。

88.航模飞机可以用手接吗?
答:航模飞机由于有螺旋桨同时速度较快,所以不建议用手去接,机头前方的螺旋桨,以及较快的速度带来的动能,都足以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89.航模电池鼓包怎么办?
答:航模电池鼓包了就代表已经有损坏,就不建议使用了,请和其它的电池一样丢到专门的电池回收垃圾桶中。

90.什么是PCM与PPM的差别?
答:这个主要指的是遥控器编码的方式,PPM相当于模拟传输,直接将无线电波形发射给接收机传给舵机执行,PCM就是首先将信号进行处理,形成数字型号并编码再发射出去,接收机接收需要有一个解码还原的过程,在传递给舵机执行。类似以前的模拟信号传输电视和现在的数字信号电视。

91.航拍中讲的图传是什么,5.8G 1.2G有何不同?
答:图传就是图像传输,基本上由机载摄像头与发射机与地面接收与屏幕构成,主要使用的频率就有5.8GHZ与1.2GHZ,也有使用WIFI频率的。短距离使用5.8GHZ,长距离使用1.2GHZ,大疆的飞翔的摄像机,就采取的WIFI的方式,使用手机就可以与空中的无人航拍机进行通信,实现摄像头的操作。其中发射机的功率有200 1000毫瓦等不同,主要根据需要无线传输的距离决定,功率越大信号越好,家里常用的无线路由器一般天线只有几毫瓦。
92. 多轴固定翼航拍常用的拍摄装备有那些?
答:进行航拍,常使用的装备有微单,狗Gopro,山狗SUPTIG,808,鹰眼、甚至行车记录仪等,价格与性能各不相同,如追求静态画质可以选择微单,如是拍摄高速可以使用专业的G0PRO摄像机,如需要体积小巧可以选用808,对画质要求不高,可以选择行车记录仪进行改装。也有为了追求画质,上云台挂单反相机拍摄,根据需要。
黑狗银狗白狗对应的是G0PRO三代的三个颜色版本。

93. 新电池的使用与存放?
答:航模电池买来后,需注意首先检查是否有外观损伤,如有及时进行退换货处理,拿到电池测下电池电压,一般单片电芯都在3.5-4.0V之间不等,可以使用充电器的充放电功能试充一个回合然后放电至单片3.7至3.9保存。当准备去飞的时候,再充满电。
航模电池与日常我们用的聚合物电池特性有不同,不适合长时间满电存放。由于航模电池没有保护板,危险较高,建议航模电池使用专门的电池箱子(铁质)进行存放,以避免发生意外。

94.新手入门飞机选择固定翼类型?
答:新手入门飞机,建议购买腰推版本的冲浪者飞机,1.2米翼展,固定翼航模飞机的螺旋桨安装主要有机头前推,机身中间上部腰腿,机尾后方尾退。由于新手对航模的操控不熟练,飞机较难控制降落的方式与姿态,使用无起落机和腰推,可以减少对起飞与降落的技术要求,避免飞机炸机,或者炸机也不会损坏严重。

95.水上飞机是否比较适合新手?
答:水上飞机比路上飞机更难,飞机机身包含电子设备需要进行防水处理,否则极易进水,飞机在水上降落的时候,由于水面的摩擦阻力与地面的摩擦力差异很大,如下落角度导致浮筒入水深度不同带来的阻力就差异很大。

96.直升机的横轴主轴尾轴?
答:直升机中间连接旋翼头与机身的中轴叫主轴,,旋翼头上连接大桨夹的是横轴,尾上的连接尾桨与尾波箱是尾轴。

97.拿到遥控器第一步是干什么?
答:拿到遥控器,请将遥控器的说明书看完并记住仔细对照遥控器,做到熟悉控上各旋钮拨杆的功能是什么,以及控系统的操作界面如何调整,例如:熄火开关如何设置,每个通道对应的拨杆与摇杆,通道的正反项设置等等,这将为你下一步打开基础,当你请教问题的时候,才能准确的获得解答,否则你自己都无法将问题准确描述,或者无法回答询问的,就很难解决问题。

98.如何飞飞机才能做到不炸机?
答:不炸机只有不起飞才能做到,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炸机。我们日常乘坐的飞机,价格动辄上亿美元,飞行员经过几百上千小时的训练,地面有专业地勤人员检查飞机与引导,但是依然无法做到不发生空难,那么我们的航模飞机怎样减少炸机呢,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1硬件,选择合适的质量好的配件,并正确组装使用;2软件:多在模拟器上练习飞行的手法如;3.态度:要有严谨认证的飞行态度,飞行仔细检查飞机各部件是否工作正常,并初步制定飞行方案,不做无准备飞行与冒险飞行。做到以上的三点将可以减少飞行中炸机的几率。

99.如何减少炸机的危害?
答:由于炸机都是瞬间发生,这时候基本很难做出更多的动作,最重要的反应就是将油门立即关闭,这样可以避免电机自身的损坏与带来的其它上海。

100.怎样才能从新人变成高手?
答:每个高手都是从新人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新手都能成为高手,新人要成长,首先要自学多动手摸索,其次必须有老手在旁边指导引导入门,这样才能入门,单纯的闭门造车与依赖老手帮装机调机,都很难进步。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A:
很好,比较通俗易懂。能够设计出固定翼,直升机,多轴三个版本就更好了。另外最好由易到难把顺序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