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2飞控怎么解锁,点机才能转起来呢

楼主(2015-12-03):
请教大师,大疆A2飞控调试完,在什么状态下解锁,是gps搜到星的时候吗,而且怎么遥控怎么才能解锁。还有a2飞控支持什么样的ppm接收啊,为什么天地飞9,接不上?

网友A:
连接电脑调参!调好了解锁飞控! 起飞掰八

网友B:
它本身就是自带接收机的,如果外接,貌似只支持S-BUS的接收机,天九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2016-01-08):
A2自带接收,要不用大疆的控可以直接对频,要不就换扶她吧,可以直接对频,其他控都要接收机,内八外八都可以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