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V977故障问题。

楼主(2015-12-03):
我的V977几次爽飞后隔天再飞时一推油门飞机就疯狂打转,也不会坏。怎么找都找不出原因!在此特请魔友帮帮忙,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A:
尾电机转不转?

楼主:
尾电机会转,但是转速非常快。

网友A:
从上往下看,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网友A:
如果是顺时针,则拆开遥控器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线断了,如果是逆时针,则尾电机线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顺时针,则拆开遥控器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线断了,如果是逆时针,则尾电机线反了

厉害...一拆开遥控就发现是线断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