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飞控搜星问题

楼主(2015-12-03):
NAZA 飞控和黑狗4,6S动力电,图传云台和给黑狗4供电都是用降压模块,但是现在在地面搜星最多只能搜到6颗,而且起飞星更少了,很不稳定,以前用山狗的时候搜星都很正常,换上黑狗4就这样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检查走线有没有绕成环形的,降压模块也能产生干扰。

网友B:
很大可能性是gps模块的电源(主要是地端)受到了干扰

网友:
机架不错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走线有没有绕成环形的,降压模块也能产生干扰。

走线没有啊,降压模块用哪种好呢,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性是gps模块的电源(主要是地端)受到了干扰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可以进一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比如在gps接头的GND引脚处直接焊接一根粗线到电池的负端,有条件的话再在gps接头处的电源正端和地端接入一个10uf左右的钽电容,总之使给gps供电电源的纹波排除掉。这时再看看有没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网友:
老刘是SKY-HERO450机架,配NAZA飞控,4S电,一个监视摄像头,飞越云台挂载黑狗4一条,视频切换模块,OSD等差不多需要配的都全了。从5月份正式服役到现在,一直非常稳定,特别是在抗干扰方面,以下经验供你参考。
装机之初,可能你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我遇到的问题或许你还没有遇到过,那就是干扰,各种干扰......

经过论坛挖坟、请教、不断反复对比试验,终成正果!
总结的经验就是做屏蔽干扰处理!
具体方法是:
1)根据实际需要购粗细不等的屏蔽线(某宝到处都是),去超市购锡箔纸(很便宜);
2)别管重要不重要,把你能做屏蔽的线全都缠上,用屏蔽线不方便地方就用锡箔纸;
3)所有的屏蔽线必须与地连接(这点非常重要)!!!
4)在GPS下端(注意是下端或下部)同样用锡箔纸“罩”住并接地。

我是用上述方法进行抗干扰处理的。以前狗开机图像不稳定,GPS信号不好,图传信号不稳定,
现在这些情况全部没有了,GPS及图传图像都非常稳定。
每人的机子有差异,所以以上只能供你参考。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一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比如在gps接头的GND引脚处直接焊接一根粗线到电池的负端,有条件的话 ...

嗯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一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比如在gps接头的GND引脚处直接焊接一根粗线到电池的负端,有条件的话 ...

谢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