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装450级别以上,需要螺距尺,十字盘调平,大奖平衡等工具吗

楼主(2015-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用工具怎么装?

网友:
都需要。偏差1-2度靠眼睛看不出来的。一些高级陀螺仪比如vbar类,许多基础设置必须要螺距尺和十字盘水平器。

网友:
航模飞上天,虽然不坐人,但是掉下来杀伤力一样也不少。你乘坐民航机,如果告诉你波音组装飞机时工人也考眼镜目测,,发动机叶片也不配平,你安心吗?

网友A:
我调平十字盘用的游标卡尺,调螺距用的三角形的正余弦定理(这个有点误差也影响不大),桨平衡器备了一个,但是也可以用螺丝

网友B:
十字盘调平器什么的根本不需要。
真正需要的是一幅螺距规。
其它1度2度的K8自己会修正。。。

网友:
螺距尺必备,其他的,都可以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平不用吗,大奖平衡器呢

大桨调平,一个秤,一根主轴就能干的事买个平衡器做神马。
有钱当我没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调平器什么的根本不需要。
真正需要的是一幅螺距规。
其它1度2度的K8自己会修正。。。

如果要精确调平,我感觉十字盘调平买个30-50的省事很多,以vbar为例0. 断掉电机电线,拆掉大桨夹和中联那一套,让十字调平能够直接架在十字盘三只脚上
1. 进入vbar设置菜单,遥控器油门放在中位,设置十字盘中位,确保十字盘三个脚都平的
2. 进入“博士帽”模式:确保最大油门时和最小油门时十字盘三只脚都平
3. 设置完这两部只能保证十字盘在全距离段是水平升降,但是不能保证螺距准确
4. 装回大桨夹和中联和桨,套上螺距尺,再回到十字盘中位,然后整体调整螺距升降到0度左右
5. 因为改变了中位设置,因此有必要再验算一下全段水平度,再拆掉中联和大桨夹,再验证一下中位、高位、低位的水平度
6. 再装回大桨夹和中联,软件菜单继续往下调整最高位螺距 12-14度,最低位-14 - -12度。
7. 其他参照菜单继续往下走。

这是我知道最准确的调整方式。调完机器如果舵机质量好,球头定期用塑料润滑,几个月不会有丝毫偏差。没有十字盘调平仪麻烦很多,比如自己用扎带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精确调平,我感觉十字盘调平买个30-50的省事很多,以vbar为例0. 断掉电机电线,拆掉大桨夹和中联那 ...

你说的很对,飞F3C做精确调整的时候确实需要这些东西。
调有副翼的更是麻烦。但我相信LZ问出买平衡器这种问题一定是新手。
新手差个一度两度问题不大。 如果不是正反牙螺纹,球头转一圈的误差就很大了。
雷虎没出正反牙(X50有,但是后来放弃了),所以为了保障副翼连杆的一致性,我的所有球头扣的螺纹起始点都是一致的,保证连杆等长。。
像LZ,第一次组装没必要太精确。等以后确实有需求了,自然就买了

网友:
学习了,工具打算配好

网友:
正式入魔那么这种东西都是必备的,想将就的话可以自己做个简易的十字盘调平器也能用用,甚至螺距尺也可以用智能手机加软件手动做一个将就将就用下但不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调平十字盘用的游标卡尺,调螺距用的三角形的正余弦定理(这个有点误差也影响不大),桨平衡器备了一个, ...

牛逼,连三角函数都上了!

网友:
螺距尺必须用,电子式的对于无副翼调机很方便,一部到位吧,别买机械式的。十字盘调平不用也行,看你目测准不准了,稍微差点影响不是特别大,能凑合。平衡工具没有也行,像我这样的懒人从来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精确调平,我感觉十字盘调平买个30-50的省事很多,以vbar为例0. 断掉电机电线,拆掉大桨夹和中联那 ...

好专业

网友E:
我调了了大半天,两只桨总是差1-2°  一气之下,拆了三根球头杆,用买的小日本数卡,精确到0.01 ,再上.两只桨已经能控制在0.5°误差以内 ,实在弄不下去了,  放弃,将就用了.反正只是悬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调了了大半天,两只桨总是差1-2°  一气之下,拆了三根球头杆,用买的小日本数卡,精确到0.01 ,再上.两只桨已 ...

不应该啊。调整时有没有动遥控器?把遥控器放在碰不到的地方。断电机线。给50螺距油门,确保一个桨到0度。再调整另一个

相差0.3度以上小心飞的时候双桨不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调整时有没有动遥控器?把遥控器放在碰不到的地方。断电机线。给50螺距油门,确保一个桨到0度 ...

请问你们调的时候是在K8调还是直接调拉杆.
如果是在陀螺仪调动一个另外一个也会有变化.
我用数卡的时候测量不知道是不是垂直的可能手拿歪了
现在还没飞,先在模拟器练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调整时有没有动遥控器?把遥控器放在碰不到的地方。断电机线。给50螺距油门,确保一个桨到0度 ...

0.3度以上就会有双桨了吗? 你们摇臂选择第几个洞?我用的是外面第二个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3度以上就会有双桨了吗? 你们摇臂选择第几个洞?我用的是外面第二个洞,

选哪一个洞不一定,核心是每个菜单界面的调整数值都在这个界面左栏写着的范围内。

调整水平参数可以组合调整,也有可以单独每个舵机频道调整。多翻翻菜单。自己试验一下。有提问,请贴出软件界面你的设置以及飞机实际照片。否则这么文字表述很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哪一个洞不一定,核心是每个菜单界面的调整数值都在这个界面左栏写着的范围内。

调整水平参数可以组 ...

今天晚上贴图吧,太冷了 不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