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新功能解锁

楼主(2015-12-04):
那兴趣点环绕又能做什么?相比返航锁定,兴趣点环绕是完全用于环绕拍摄的场景。

DJI GO这次在交互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通过界面的指引,很容易就完成兴趣点环绕的参数及步骤设置。兴趣点的位置纪录是需要飞机来执行,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飞到环绕物的正上方,然后设置飞机所在位置为兴趣点,这一定程度上来说限定了使用的场景,但实际想一下,用地图打点误差太大,也实在没有其他方法来纪录兴趣点……

控制飞机到兴趣点上方时,并不是那么的方便。需要把镜头90度朝下,使得画面中心调整到兴趣点位置,这里可以借助相机网络格来辅助调整。

通过APP,可以通过左右拉动滑块的方式设定环绕速度以及运动方向,至于飞行高度和环绕半径的设置是通过点击APP中立即执行按钮时来设置的。

航拍飞行来说,驱动力是追求更高的画面质量,所以不必纠结于兴趣点环绕飞得圆不圆什么的问题,只要画面稳定、动作流畅,那拍出来的自然就是好东西。

Phantom2 vision plus是没有兴趣点环绕功能,不过之前飞过朋友的A2, A2的兴趣点环绕是叫热点环绕,通过摇杆来控制飞行的速度和半径。从智能和操控的简便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是DJIGO的要远胜一筹。

我设置的环绕速度是5.8m/s,半径80米,APP上可以预估出环绕一圈所需时间为1.4分钟,我想这个时间可以为视频的帧率做参考,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细节考虑。

飞行中,可以通过俯仰杆改变环绕的半径、横滚杆改变环绕速度,但通过摇杆改变速度并不会修改APP预设的环绕速度,同时最大速度也是被限制在10m/s。画面的中心也可以用偏航杆来实时调整,APP可进行一键回中。

兴趣点环绕在飞机失控后默认的是继续执行任务,在点击任务立刻执行后,会弹出一个设定返航高度对话框,同时在设定环绕半径时,需要确认环绕轨迹上没有障碍物。

当重新把环绕半径缩小到5m时,会发现APP上最大的环绕速度只有4m/s,这样限制的意义为:飞行半径越小,环绕一圈的时间也相应缩小,如果以同样的速度拍摄,那画面就很容易拍糊,因此速度是约束的,又一次体现到DJI的细节设计,佩服。

此次使用的设备分别是IPad mini3 64G以及Iphone6 64G, 还要准备Iphone6是因为热点跟随功能必须使用设备自带的GPS位置信息。

最右侧的功能是航点飞行,也就是实现预设飞行轨迹并自动执行的飞行模式。对于Phantom的单人操控模式,这就可以实现自动飞行的同时任意调整云台的视角。

航点飞行中可以选择新建任务或者直接使用收藏夹保存的航点飞行,APP中有提示说航线与返航点的最大距离限制在500米内,总的航线距离小于5000米,从功能的定义上来说,这还是比较合理的,毕竟也要考虑到电量、控制距离的因素。

本以为航点纪录的信息包括云台角度,但实际上只支持位置及机头的朝向,飞行至目标的位置后,点击APP的设置航点便纪录一个航点,同时显示当前以设置的航点数量,相邻航点间隔的最小距离是5米,这也应该是考虑到GPS精度的限制。APP也可以删除当前航点以重置信息,更方便的是遥控器自定义按钮C1\C2增加了航点设定及删除功能,飞行中可以无需触屏来直接设置或删除航点。

目前最大支持的航点数量是99个,哪怕是以最小间隔5米来设置,也足以设置近500米的航线。设置完航点后,可以选择三种飞行模式,分别是航点模式、航线模式以及自由模式。

三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机头朝向怎么转,如果要随意操控的话,那就直接使用自由模式,通过APP的地图可以查看距离下个航点的信息,十分方便。在执行航线飞行的时候,可以通过遥控器改变飞行的速度,但高度是限制的,最大的航线飞行速度是7米/秒。

点击立即执行后,飞机会首先返回到航点1,通过降低速度可以让飞机停止飞行甚至原路返回!

航线飞行对于航拍来说,可以创造出许多应用场景。我设置了两个航点的航线,通过航点间来回执行便实现线段飞行,控制相机拍摄我所需的画面,当然这个功能也可以通过航向锁定的模式来实现,但显然航点飞行模式要便捷很多。

在APP设置界面中,可以选择返航模式为失控悬停或者返航,失控返航最大的问题在于返航过程是否会发生碰撞,毕竟是沿直线返航的,因此在预设航点时,最好估计下合适的值,而在执行航点任务前,APP也会弹框提示设定返航高度。其实拥有航点信息,完全也可以设置失控时按航点原路返回,非常期待下一个版本会有这样的选择。

在登山道上有一段是无树荫遮挡,视线及飞行环境都相当适合测试热点跟随。

热点跟随的目标是移动设备的位置,因此需要确认所用设备有没有定位服务。若是使用Iphone6的话,是默认对DJI GO是开启定位服务的。

除了对手机GPS的精度要求外,热点跟随的最低高度是10米。调整飞机的相对位置后,就可以执行跟随功能。在登山道上执行多次都提示GPS信号质量差而无法启用,最终换了几个位置才启用成功。

由于飞机的位置信息是经过惯导融合处理的,因此其精度会比手机的GPS要高得多,通常来说这类跟随功能的效果与使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手机GPS信号出现卡顿等,可能就会导致功能中断,因此对这类功能的安全考虑要十分谨慎。

手机GPS信号的状态可以通过APP地图上的图标来显示,只有图标为蓝色时才可以使用手机GPS执行热点跟随,信号精度差的话就会变成红色图标,因此在使用热点跟随时需要注意此图标指示的状态。

沿着登山道行走时,飞机并没有根据遥控器的高度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因此需要手动调整飞行高度,Professional版本配备的视觉定位系统可以提供最低3米高度的防触地保护。在跟随过程可以通过操控摇杆改变飞机的速度及位置,但是飞机是以屏幕操控为参考,APP上并没有给出操控的相关指示。我看着飞机对头飞行时,打杆完全相反,因此需要注意这点。APP提示GPS信号差时,飞机会暂停跟随并悬停等待GPS信号恢复,我并没有停止等待,而是继续前行,但很快飞机便恢复信号,以最大速度10米/秒跟随至设定位置。

纵观这次DJI全新推出的智能飞行功能,产品线覆盖了Phantom3全系列以及Inspire1,每个功能设置丰富,交互简单,大大增加了用户购买产品的附加价值。不仅已有的IOC功能,新设计的航点飞行和热点环绕对于飞行拍摄来说非常实用。随着飞行智能化的时代来临,使用者将享受越来越便携的操控以及随之而来的拍摄享受,在消费类无人机的加速普及的状态下,智能飞行的推出将会毫无疑问成为航拍飞行的得力助手,人人都有飞行梦,或许很快就会遇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功能不完善之处在文中都一一涉及,希望这篇体验能够给DJI的开发者带来一些启发及建议。

网友:
能简单点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