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M固件飞HCP100 求助

楼主(2015-12-04):
D7E刷了M固件飞HCP100斜盘舵机不正确,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啊,用其他遥控器加外置高频头就没事。
?from=s1.8-1-1.2

楼主:
各位大神,来帮我看看,小的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我的是FBL80,也是7E刷的M固件,和你的差不多。推油门舵机正常,升降舵和你的一样(前或后时副翼舵机有一个也动)而且前后是反向的,还有就是推油门打副翼自己不回中。正在研究中。共同努力吧

网友A:
看了14秒广告。。。。这种情况,继续更换你的D7E内置2401.。。可以理解为内焊的2401高频头和主板不兼容。感觉升降副翼的高频头与主板之间的通信异常被添加了不正常的混控的感觉。
遥控的通道指令给高频头“解读”,通过协议在发送给主板也就是接收机再次“解读”变成真实的机械动作。这种情况你可以理解为这两次解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匹配导致的混乱。整体螺距正常,意味着对拼正常,并且通道对应是没问题的。你的升降副翼没拍到遥控器。据我猜测应该大致方向也是对的,但是三个舵机的行程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本来比如你打升降向前,这一个指令是要主板去混控的,因为这个指令包含了升降舵机下降,两个副翼螺距舵机上升这三个动作。这种情况我觉得不从硬件下手,是无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14秒广告。。。。这种情况,继续更换你的D7E内置2401.。。可以理解为内焊的2401高频头和主板不兼容。感 ...

那怎么办,换高频头?你说的很对,我的就是比如打升舵(拉杆)我的却成了降舵(推杆),而且两个副翼舵机行程也不一样。真不知该怎样弄,没刷控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14秒广告。。。。这种情况,继续更换你的D7E内置2401.。。可以理解为内焊的2401高频头和主板不兼容。感 ...

某宝上的2401是不是都可以啊,那个PA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的2401是不是都可以啊,那个PA是啥意思?

PA是功率放大。必须要带。否则距离很短。搜搜吧。。问问卖家是否测试过HCP100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是功率放大。必须要带。否则距离很短。搜搜吧。。问问卖家是否测试过HCP100能正常。。。

还卖家呢,,,,这售后让我闹心呐,某宝也就几家改装D7E的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我以为你是自己改的。。。这个很简答。对照焊接一下。。。还有这服务?哈哈。不行我改行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是功率放大。必须要带。否则距离很短。搜搜吧。。问问卖家是否测试过HCP100能正常。。。

大神,能推荐几款2401高频头吗,说让我更焊个高频头没问题,但是就怕买回来接上你能用,什么协议什么的我也是不很懂,希望大神能帮我推荐一下。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2016-01-06):
这个应该是固件里的内置140度混控通道映射有点问题,原版4.01也是这样
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看下我这个周末的博客,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16-03-21):
谁能给一个fbl100的配置,d7e galee固件的,用的ht8高频头,现在一推油门大桨严重左倾

网友:
所有小鸡华控刷固件要选择1舵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给一个fbl100的配置,d7e galee固件的,用的ht8高频头,现在一推油门大桨严重左倾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