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低温下会出现不解锁现象

楼主(2015-12-04):
        室外气温0度, 刚拿出去的时候,插电正常飞,定高定点成功稳定,10分钟后换第二块电池,电调自检通过、飞控自检红灯急闪,GPS蓝灯慢闪-----蓝灯长亮,GPS蘑菇头上的蓝灯有规律的慢闪,解锁--没反应,拿回室内,连接MP,显示罗盘不健康,室内20度放置10分钟后,插电顺利解锁,拔电插电N次,都能成功解锁,再次拿到室外,解锁起飞。换第二块电池还是不能解锁

网友:
                      俺不知你的小飞咋会有芥末样样的问题      什么机什么电池芥末娇嫩呀      俺那么多的转发视频有很多都是北欧或欧洲的零下风雪天甚至在高山峻岭上航拍的,有精灵,有 Inspire1还有各种各样的机种,可都是好好的将漂亮视频拍出来的呀

楼主:
刚才又出去试了一遍,还是飞完解不了锁,后来用手攥了一会GPS,给了它一点温暖,再插电解锁爽飞。是外置GPS的问题

网友:
同感,怀疑有温度到了GPS才工作。之前大冬天飞我都是设置屏蔽GPS检测然后用自稳飞的,因为等了10多分钟还不见锁定卫星。
然而夏天却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