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发视频,玉兔刚调试好,为什么来回摆动

楼主(2015-12-04):
新手一枚,今天刚调试好,有点小激动,试飞了一下只要往上飞就来回摆动  请老鸟们指点  谢谢    配置玉兔一代飞控 新西达电调电机
?refer=eco-h5-zpd&tuid=UMzExMjE4NTQ2OA==&x

网友:
这么老的飞控,说真的个人觉得玉兔并不是很好用

网友A:
把你调机界面的参数发出来,应该是感度调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调机界面的参数发出来,应该是感度调太高了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调机界面的参数发出来,应该是感度调太高了

什么是感度呢,跟超声波有关系吗,这块板子超声波数据不稳定,感度不动数据也不停的变化,从大变小

楼主:
各位大神再帮忙看看   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再帮忙看看   谢了

高度锁定敢赌降低到50,gps回中设定到50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锁定敢赌降低到50,gps回中设定到50再试试看

不知道什么原因,调到50只要一刷新或者重新连接一下就又回到了80.另外gps在室内我也没装,不是说搜不到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调到50只要一刷新或者重新连接一下就又回到了80.另外gps在室内我也没装,不是说搜不到星 ...

右上面450-650,选小一号的机架,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指点,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也不知道怎么折腾的又解不了锁了,可以校准水平和罗盘校准就是不能解锁。弄的我都失去信心了,我要去飞一下qq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面450-650,选小一号的机架,

谢谢泡泡老师指点,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也不知道怎么折腾的又解不了锁了,可以校准水平和罗盘校准就是不能解锁。弄的我都失去信心了,我要去飞一下qq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面450-650,选小一号的机架,

版本的问题,今天才发现,1.231不能按视频里说的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