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电装走线

楼主(2015-12-04):
电装走线如何好看一点,我是参考小罗的图片,不过我想把GPro放在机身上面,长出来的一堆舵机线好难整理,想看看大家是如何布线的。

网友:
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A:
刚飞直机那会恨不得天天走一遍线,走了十几遍方才舒服了。
后来根本不管了,咋方便咋来,飞上天,根本看不出来个啥,而且一切以方便修理维护为首,怎么方便怎么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飞直机那会恨不得天天走一遍线,走了十几遍方才舒服了。
后来根本不管了,咋方便咋来,飞上天,根本看不 ...

你说的对,这是我第一次装机,以前都是老鸟帮我装好的。现在想学一下装机

网友:
手头没图,我是把线全放Gpro左边扎带扎住。然后沿侧板下去到接收机,扎带固定在侧板防止齿轮磨到。

网友:
最好的走线就是看不到线

别扯维修,请脑补一下线都炸断的机机

鸭子绑线孔都预留妥当,照做就OK!

网友(2016-01-27):
我是这样走的

网友:
个人觉得,看起来干净整齐就好

网友:
我也同入得这个机子,如果LZ要看布线,加我QQ,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