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螺旋桨扩孔都用什么扩

楼主(2015-12-04):
我用那种几十块的铝扩孔钻 不要用 转半天 手都起泡

网友:
张小泉剪刀

网友:
电动手电钻。很好扩呀

网友:
我是用攻丝的丝锥,半个MM半个MM地扩,这样同心度好,只是太麻烦。

网友:
电动手钻

楼主:
手装能有这么大的钻头?6m m

网友A:
我的办法比较坑,直接电机加满油手拿紧桨,321冲进去了。优点是和轴完全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比较坑,直接电机加满油手拿紧桨,321冲进去了。优点是和轴完全贴

那万一桨炸断了  怎么弄....  我用的是台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万一桨炸断了  怎么弄....  我用的是台钻~

哈哈,曾经也有疑虑,不过后来发现尼龙就这个优势,他不会塑料一样复原,一拉就出来。不过我的办法只是用来装16寸桨时用

网友:
棘轮螺丝刀手柄,加带六角柄的钻头,扩孔很轻松

网友:
赞,以前不知道有这东西,买个去试试先

网友:
电钻,滋一下搞定。平衡这种事情,不讲究了。

网友C:
打火机,滋一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比较坑,直接电机加满油手拿紧桨,321冲进去了。优点是和轴完全贴

一样,高效简单,只是一般的桨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样,高效简单,只是一般的桨还可以

哈哈,桨孔只要不是小太多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桨孔只要不是小太多还是很好的。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