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起飞炸机,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12-04):
炸机日志:http://pan.baidu.com/s/1dDWgwr3

飞的时候风力有点儿大,约4级风,风向从2号航点到Home方向。
设置了自动起飞,刚开始跑几步加速度不够飞机没反应。切换了几次模式后,又切会自动,手抛起飞。
飞机顺着图上的轨迹爬升高度,后面突然头朝下,满油炸机。
大家帮忙分析。

炸机前

炸机前

起飞-炸机航线

起飞-炸机航线

蓝线是我手画的飞行轨迹

蓝线是我手画的飞行轨迹

网友:
这飞机不错嘛。咋做的?我也想做个。感觉材料并不多

网友:
楼主,你的机翼是绿色的么?

楼主:
机翼是蓝胶带

网友A:
飞机很独特,估计apm驾驭不了这个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很独特,估计apm驾驭不了这个机型。

海盗将军,高见。

网友:
可能以为他和地球已经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了,他不愿意离开他

网友B:
我的自制天行者用apm,自动起飞完成后,开始飞向第一个航点前,也会掉高10米左右,再拉升,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考虑:1 装空速计,提高定高能力。2,把自动起飞高度设置到50米。3,机型问题,这个和平号重心和气动布局难触摸,先换个常规布局的测试。4,换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自制天行者用apm,自动起飞完成后,开始飞向第一个航点前,也会掉高10米左右,再拉升,可以从以下几个 ...

哦,但是我飞机上面有数字空速计,而且之前飞行已经校准过了。我的起飞高度设置的就是50米。飞控也是PIX。我的掉高是从45米直接下来的。这个飞机的气动布局可能确实有点儿不太稳定,但不装飞控 空飞的时候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C:
请教问题  准备入  飞控   到底是  apm 还是PIX  ,,他们的调试安装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问题  准备入  飞控   到底是  apm 还是PIX  ,,他们的调试安装差不多吗?

都差不多。

网友D:
玩APM固定翼一段时间,有2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 其中一个就是你这个
1.平衡模式起飞 打RTL 会自动断油门0.几秒 导致飞机掉高严重
2. 飞机头顶转圈,不定时抽风,油门忽高忽低
也是用了空速,校队过
在用3.11固件 怀疑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APM固定翼一段时间,有2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 其中一个就是你这个
1.平衡模式起飞 打RTL 会自动断油门0. ...

3.11固件 貌似还稳定些,我用的好像是3.14的,通电飞机不动,姿态仪会来回晃动。

网友D:
那天用APM 2.52 刷了个3.4进去了 还有日志  改天也测试下
不知道这里有人用APM飞过3.4没 会不会跑不起来

网友:
表示关注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天用APM 2.52 刷了个3.4进去了 还有日志  改天也测试下
不知道这里有人用APM飞过3.4没 会不会跑不起来
...

我用3.4飞冲浪者X9还不错

网友E(2016-02-11):
好像和我遇到的状况差不多。我的是四轴auto模式会油门忽高忽低,最大能一下掉十米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APM固定翼一段时间,有2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 其中一个就是你这个
1.平衡模式起飞 打RTL 会自动断油门0. ...

同样的问题转AuTo会关马力求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很独特,估计apm驾驭不了这个机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