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的提问:别看军衔,看问题~~

楼主(2015-12-04):
刚入多轴的小白,之前一直玩直机,新装了一架s500,飞控用的DJI naza lite,控是JR Xg7美国手,飞机装好了,可有许多问题还是搞不清楚,比如:
1、八字解锁后加油门,四个电机不是同时转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2、关于正反桨,有什么安装要求吗?电机转向已经调整过了,那桨有正反码?我是机头正反一对,机尾正反一对,反正风往下吹(ps:怎么分正反?)呵呵
另:附上新装机的图片,第一次装,肯定装的乱七八糟,见笑了!

网友:
哈哈哈这个飞机能飞起来么???对角的桨装错了

网友:
要校准油门行程 还有你前面的两个桨装错了  如果电机转向没有错 桨装上去只要是往下吹风就行 不用管正反

网友:
正桨从上看逆时针转,反桨反之

网友:
貌似四只浆都反了。浆有字的一面朝上,弧形面朝上

网友:
1.每个电调单独校准油门行程
2.正反浆的方向在飞控软件里面应该有,或者去下份F550的说明书,里面有详细描述

网友:
估计飞不起来,桨反了

网友A:
GPS的方向也不对请看NAZA的说明文档

网友:
桨是装错了

楼主:
有种混不下去的感觉了…回去逐一整改先,然后再搞一堆问题让你们来玩大家来找茬~还是先谢谢大家!

网友B:
花牌电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电池怎么样

呃…还没飞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方向也不对请看NAZA的说明文档

还真没注意,以纠正过来了,谢谢!

网友:
隔行如隔山

网友:
报告中将!多轴13号是正桨,24号装反桨

网友:
不是GPS装错方向了就是脚架装错方向了
GPS上面有个小箭头,对应线的方向,也就是机头朝向,别搞错了

楼主:
大家所指出的问题都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