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舵机就会影响图传怎么回事?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12-04):
我自己用TX5823发射模块搞了个图传。用是能用,距离也符合我的要求,但是我一动舵机(动方向和副翼升降舵)的时候就会有大范围的白条干扰。推油门的时候也会有,但是比较小。动舵机的时候基本不能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还有tx5823的发热量怎么这么大,开了没20秒就把上面的热熔胶都融化了。手都不能放上去,估摸一下有70多度把。还没上过天,感觉如果按这个发热量下去寿命会很短。求解决办法。

  综上:1.发热量太大,求解决办法。
            2。舵机对这个DIY的图传干扰太大。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减缓的?

图传的图

图传的图

实际效果更严重,会抖屏

实际效果更严重,会抖屏

网友A:
建议你换成品 发射机。。。

为什么 不都自己去DIY。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想爽飞一点,呵呵有些还是不必要省的。。。

网友:
供电的原因。

网友B:
楼上说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不是干扰的话 就是供电  你是不是共用电?

网友:
我的成品没这么热,干扰你看看线路和供电

网友:
舵机确实会干扰图传,尽量远离或者给舵机线做屏蔽试试。

网友:
加滤波 或者换舵机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不是干扰的话 就是供电  你是不是共用电?

我用接受机的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成品 发射机。。。

为什么 不都自己去DIY。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想爽飞一点,呵呵有些还是不 ...

我用过奥姆维的200mw的,太重了。小鸡子有点难飞,满油才能平飞

网友:
1,发热烫手很多都这样,加散热片,飞起来利用风降温还是可以缓解的。
2,干扰问题只能换换器件的摆放,走线,找个最佳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接受机的5v供电

早就猜到你是这么搞,图传模块对供电电压纹波是有要求的,据我测试直接用一般的开关稳压电路都不及格,必须用线性稳压单独供电(如LM7805),和舵机一起供电绝对不行。

成品图传不用折腾就是因为内部已经集成“开关稳压+线性稳压”电路,先开关稳压可以支持宽电压输入,后级用线性稳压减小纹波。

网友(2016-03-06):
我来猜一下!你的飞机有点像是Z84,哪么电调我猜最多用的是好硬或XXD一类的40A或以下的电调的,这类电调都是用的7805一类的线性稳压!然生你的图传我看不出来是1W还是500Mw或者别的什么功率的,按你描述发热的程度来看猜,我猜是600MW以上。你的问题是上面几楼已经给你指出来了,出在电源上面,我在这里给你一个解决的办法可以尝试一下,图传不要用电调的电,也就是不要从接收机上取电,而是改成用一个降压模块(不要用7805一类的线性稳压,效率实在太低,热得不要不要的)。淘宝上有很多12V的可调稳压模块(号称某国拆机的小模块都很好用,我用过的,不然没有发言权),然后直接从电池上取电过来,我想你的问题就能药到病除。如果不起作用********哪是不可能滴

网友:
买个锡箔纸胶带,往有干扰的地方贴,屏蔽 干扰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