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823烧了,请教这颗是什么原件,编号

楼主(2015-12-04):
(无正文)

网友A:
不着急的话等我周一给你照

网友:
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着急的话等我周一给你照

谢了

楼主:
3S供电这会烧?  好好的,炸一次机后烧了。请问知道型号吗

网友B:
我的也烧了,电池电压已经直接加到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烧了,电池电压已经直接加到模块了。

具体怎么搞?能介绍下吗!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搞?能介绍下吗!谢

没得搞了,我是说我的那个也坏了,我测量电压,到处都是电池的电压,没有3.3V或5V,估计难修复了,我是因为在地面通电调参太久,图传发热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得搞了,我是说我的那个也坏了,我测量电压,到处都是电池的电压,没有3.3V或5V,估计难修复了,我是因 ...

噢噢!我以为你外接DC转DC模块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得搞了,我是说我的那个也坏了,我测量电压,到处都是电池的电压,没有3.3V或5V,估计难修复了,我是因 ...

看到老外用外置DC-DC模块,板子跳线解决的。
高手能否看懂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