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823烧了,请教这颗是什么原件,编号

楼主(2015-12-04):
(无正文)

网友A:
dc-dc控制ic一般大功率无线网卡上都有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MOS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控制ic一般大功率无线网卡上都有

能否更换其他型号IC?大一点,耐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更换其他型号IC?大一点,耐压的?

叠焊上去可否?

网友:
這顆元件是 DC-DC
MP2359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