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 稳定模式下高空关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APM稳定模式下,在比较高的空中,想自由落体。如果油门打到最低,螺旋桨停转,然后自由落体的过程中如果四轴翻过来了(上面朝下), 接近地面的时候重新打起油门,四轴能自动恢复上面朝上的状态吗?另外,油门打到最低在空中自由落体时间久了会不会自动上锁?

网友A:
能恢复正面。时间久了应该会上锁(这个没试验过)。

网友B:
会恢复平衡姿态 上锁就看你设置了

网友C:
等楼主发布测试结果和测试视频!

网友D:
经历过200m高空误操作,螺旋桨停转,自由落体掉下来的人告诉你,停了就不会再转了,能不能解锁不知道,当时没有试,就看到飞机倒过来自由落体了,快要接地时,只听到手机数传软件传来剧烈的滴滴声,就一头扎到泥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