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一个无良网店

楼主(2015-12-04):
naza lite在电脑调试好了,油门行程也单个校准了,飞的时候有时朝-边使劲飞呢?

李心泽33725 (17:59:16):
飓风电机可以拿水洗吗?

gzefd (18:02:54):
可以碰水

系统消息 18:02:55
请不要用阿里旺旺以外的其它聊天工具,谨防被骗,网站只视阿里旺旺聊天凭证为有效证据。

gzefd (18:02:57):
你加一下师傅的QQ

李心泽33725 (18:03:17):
多少号码.我和他核对了一下飞控条形码,昨天去试机的,是周五收到的飞控,是另外一个模友寄回来的,你的飞控,他今天才试了,他说给你换个新的,但是换新的,我也要明天回去让他再测试一下,你的飞控,才可以更换新的

楼主:
慢慢说来,长话短说,上星期因爽飞半年的F450(二手NAZA LITE 新GPS 大疆机架 飓风电机 铂金30A 格氏电 天九控)切自动反航高度不够20米就回来了,因此在开心模型买了个新飞控,三天收货安装,调试,只换飞控油门行程就不需校准了。因下雨用姿态在家起飞跑偏,雨后就在空地飞,校准缧盘定位全闪绿灯起飞,跑偏,飞行时猛加油测飞,打杆无用,软地无损失。拿回家摇控出厂设置,油门校准,细心调参,一切正常,试飞起飞跑偏,和上回-样猛测飞,收油落草丛。难道是GPS有问题,拆了GPS起飞,这回还是上次毛病,飞机重重落地马达进泥桨炸坏,把飞机拿回家大拆,马达.机臂全部水洗。这回确定飞控有质量问题。就和大疆售后联系,大疆说没调好再调,拍视频。大家说,我还敢飞吗!找售后,说仔细调,没调好,这个控很稳定,地确买的二手很稳定,但新的不听话,有神精病。我说炸了谁负责,最后没办法叫我发回他试。经过四天的等待,说飞控有问题,换新损失找大疆!大疆说组装机第三方配件不管只管自家配件,失望.无语,早知如此就不买新的,我把原先的装上飞好好的。做死呀,炸机马达有点震动。

楼主:
再说,广州开心模型屋,奸商!,说好才买一个星期有问题亲口答应换新的。但发来一看是用过的,只把主控换了电源模块和led是原来的。装机左右打杆飞机晃动,下降快晃.慢也晃。问商家一口咬定是新的。联系大疆售后一查出厂两年的。问商家他说(我真的无语,我们来一批飞控,都是总代理商直接发过来的,一次100颗,难道每一颗飞控,我们都问总代理,是几年几月出的,我卖了DJI的飞控上千颗,没有模友问过是几年几月出的,我处理不了给你了,你之前寄回来飞控,明天会收到,DJI昨天已经发回来,如果你接受不了,就寄回来,换回你之前的飞控)无良呀,心黑给我换了个旧的还有毛病。买的头一个有问题不怪你
但你给换的第二个是新的吗!
李心泽33725 (21:35:05):
1000554077的飞控盒子你能拿来看看吗?有啥凭证明说是新的!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gzefd (21:43:24):
你说完第一个,说第二个,能不能直接将事情处理完,直接将飞控寄回厂,说这些说来说去,解释来解释去,有用吗,你不会又想换回第二个吧,第二个,我同时也寄回厂家检查,回来,结果,也可以拍照给你看
李心泽33725 (21:45:04):
还换,换来换去你能给我换个好的吗!
李心泽33725 (21:46:42):
第二个你就沒给我换新的。是旧的,说的是这个事!不是换亲
李心泽33725 (21:50:35):
把第二个的盒子序列码的那-面能发个照片吗!证明是新的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李心泽33725 (21:53:32):
不能证明吧亲
gzefd (22:00:03):
那明天问一下收拉圾的,能不能找回盒子,拍给你
李心泽33725 (22:03:08):
新的,你就把盒子卖给收拉圾的,你直爱钱?!不要找借问,拿不出,就不要交边
李心泽33725 (22:05:14):
你真爱钱,不要找借囗,拿不出,就证明第二个你给我换的就是旧的。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gzefd (22:13:58):
我也不懂得,现在说来说去,又说到盒子,说到爱钱,我真心没有那么空闲的,直接处理好飞控,实际找出是否飞控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
再说,换了第二个用不成,无耐把头一个返厂修好给我,老板定是一拖再拖直到11.25号发货,但快递里显视番禺石基收件员 已揽件,三天无进展,打电话联系说东西不见了叫我和商家联系,但商家电话—直以来就接众外地来电。晚上看旺旺说他找到了发货。满心欢喜12.1号下午收货,第二装机开机等一串绿灯闪起飞,翻机,真是无语掉进冰窟了,透心凉了,从新检查,再上电脑调参.油门分别校准,校IMU后,起飞还是翻,气的把飞机都想砸了,拿回家把感度调小还是翻,最后发现飞机得收星后预热8分钟才能飞,换第二块电池还得等4分钟。难道是天冷的原因吗?不是,不是。晚上加班把以前的飞控装上,在街道上搜星不够六颗赶起飞正常,这说明飞控没修好。最系商家开心模型屋,叫我再返厂修!我修你个狗头呀,修你老祖宗。买的新的有问题不怪你,你个狗头给我换个旧的,旧的能用也行呀!今在你店买了三千的元,你心叫狗吃了!把我折腾了快两个月,飞机成了大疆飞控的实验品,换一个炸.再换一个炸,到头来是我折腾你!(先生,不是我折腾你,是你折腾我,货物来来回回,发了几次,你哪里四次,发回DJI 两次,一共发了六次,邮费用了多少钱不说,货物压根就是弄好,但是你试了还是不行,我也没办法,DJI不是我家开的,如果是我家开的就好了,)但东西是买你的你挣钱呀!

楼主:
最后,也只能修了。给淘宝小二,当地工商所投诉。但没有结果,开心模型屋九年老店,金牌卖家,是个狗屁,奸商一家。亲们网上买动西还得拼人品呀,这回折腾了两月认了,以后还是在当地实体店买贵一点质量有保证,最后请大家在〈广州开心模型屋〉购物,慎重,慎重,慎重,好话只说三边。

网友A:
你就不能在平地起飞试吗?在草窝子里第一地不平,起飞时飞控会调节水平平衡,几个桨的转速不一样,地效+不同扭矩=跑偏,第二,起飞加油不够干脆,视频中飞机飞起来了,就是向着拍摄者冲过来,你能不能控制住,让飞机留空几秒大家也好帮你分析啊。我的450用的APM+6M GPS,气温低于零下,罗盘就显示不健康不能解锁,用手攥一会GPS升温就又能
顺利解锁了,连卖家都蒙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在平地起飞试吗?在草窝子里第一地不平,起飞时飞控会调节水平平衡,几个桨的转速不一样,地效+ ...

首先,谢谢你的回贴,这个不是操作原因,为啥在草地飞呢?因为已确认飞控故障 ,软 不会炸坏飞机!这个视频是大疆售后叫拍的。在平地是猛加油,翻根头,炸。电机转向.电调顺序.油门校准.调参.都没问题.因为晚上把以前的ANZA LITE换上,正常飞行。你看第二个视频陀螺仪Y和 模后面的数字为50度!大疆售后叫发回再修,飞控已发回!朋友,甪良心保证.首先1新买飞控不合格.2商家骗人发了二手且有问题的飞控不诚认!3沒修好再发给我.这和我操作没有任和关系,因为有两套飞控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