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12-04):
朋友做了个风动船,用富斯GT2B遥控,就是不会设置电调的行程,,电调是新西达30A,,求大哥们教下,,

网友:
电调还有行程?

网友A:
控的油门拨杆推到最大,电调通电 听懂响声后立刻推到最低待响声结束后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油门拨杆推到最大,电调通电 听懂响声后立刻推到最低待响声结束后 就好了

这种枪控油门回中的,板控油门就不会,,你教这个是板控,,还是枪控呢?

网友:
枪控好像不能设置单向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枪控油门回中的,板控油门就不会,,你教这个是板控,,还是枪控呢?

不是一回事吗?一个最高 一个最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回事吗?一个最高 一个最低?

枪控最低油门是倒退啊 就算能设置 一开控就是半油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枪控最低油门是倒退啊 就算能设置 一开控就是半油门

那就去掉倒车的最低油门不就行了?这么费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去掉倒车的最低油门不就行了?这么费劲呢

我突然发现我和你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我以为是编程电调

网友C:
枪控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枪控油门回中的,板控油门就不会,,你教这个是板控,,还是枪控呢?

用手抠, 先油门到底, 然后刹车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枪控没那么复杂吧

抢控的油门是回中的,,单向电调是油门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枪控最低油门是倒退啊 就算能设置 一开控就是半油门

这位朋友的话,,就是我的意思,,抢控油门是回中的,,所以按他这样设置就是油门就一直是中速了

楼主:
玩无刷快艇的朋友教下我好吗,,单向无刷电调,,

网友:
新西达好像不能设置油门行程吧,是自适应油门行程,以前是这样的,现在能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