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侧装问题

楼主(2015-12-04):
淘宝买了个(K8三轴陀螺仪 KBAR V2 三轴无副翼系统 最新版 5.3.4PRO 黄金战士),按钮是密封在外壳的,自己钻了个1mm孔。黄色。
126.5一只。
装在天龙250上发现正装差一点才能插入机身内(中间托板已被我切了一半),打算侧装,按照老板给的说明书按住k8按钮上电,但是指示灯还是常亮,不会慢或快闪,应该怎么设置侧装?

网友:
正宗的山寨k8黄金,按钮处是有开孔的
你可能买到山寨的黄金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没孔的,没试过侧装。但用起来挺好。这个东西我是不介意山寨的。我的第一台是586电脑,有强烈的使用盗版情节,偶尔使用正版,但是非常麻烦,不如盗版好用。

楼主:
惨了。天龙250机身太窄。如何是好?T_T怪不得按钮密封住不让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惨了。天龙250机身太窄。如何是好?T_T怪不得按钮密封住不让人用。

为嘛要侧装 按在中间漏出来一半就好了

网友:
天龙250的话可以考虑K8拆了外壳正好能塞进肚子里。就是调试比较麻烦,我是倒着吊在肚子上面设备板上,脚架下面开个孔正好能塞进去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