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进来给看一下,图传安装到这个位置会不会干扰GPS天线

楼主(2015-12-05):
如题,飞控分别是WKM和A2两套八轴。想把图传安装到中心版上面。下面云台实在是太遮挡信号了。

网友:
可以把线加长,固定到机臂上,避免干扰的风险。

网友:
图传安在下板上比较好吧。

网友A:
用天线延长线 图传可以放上半  天线尽量放下板

网友:
大疆的双子星,这是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天线延长线 图传可以放上半  天线尽量放下板

你的意思是说图传发射机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干扰信号是吧?这样把天线延长放到上板的位置,不会影响GPS或者飞控?对吗?

网友B:
看到后 有点蒙圈。。这是什么节奏,双发射知道,双子星也知道。这WKM和A2什么节奏。求大神解答。
还有安装在那肯定干扰,不干扰是偶然,干扰是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后 有点蒙圈。。这是什么节奏,双发射知道,双子星也知道。这WKM和A2什么节奏。求大神解答。
还有安装 ...

哥们儿,双子星你不知道,因为那就不是双子星,而是跟踪云台的一个GPS天线,另外一个是飞控的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图传发射机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干扰信号是吧?这样把天线延长放到上板的位置,不会影响GPS或 ...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