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通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5-12-05):
东北入冬 小悟已冬眠,境界很久入了伟力K120 起飞后直接往左侧飞。  请问6通直升机一定要不停修正嘛? 难道不能脱控悬停, 那飞3D的时候也要一直修正嘛?

网友A:
六通机基本上不能脱控旋停,很完美的调试也只能保持旋停几秒钟,所以要不停修正,因此更灵活。正常情况六通机起飞会向左漂移的,结构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通机基本上不能脱控旋停,很完美的调试也只能保持旋停几秒钟,所以要不停修正,因此更灵活。正常情况六通 ...

嗯 谢谢 看来这个有的练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普通模式下差不多要到60油门才能起飞,而且收一点油门就会快速下降

网友:
120能不能调螺距我不知道,如果能调,建议旋停时用60%油门,螺距应该在3-4度左右。下降太快说明螺距变化太快,降低螺距范围,减小灵活度。

网友A:
估计有负螺距,所以收油降的快。6通机是要有负螺距的,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负螺距,所以收油降的快。6通机是要有负螺距的,抗风。

谢谢大神 晚上回去调试下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6通直升机是要不停修正,肯定不能脱控悬停

网友B:
多轴飞岔气了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飞岔气了过来的吧。。。

这你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轴飞岔气了过来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