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4动力套装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12-05):
DYS 1104动力套装。 在飞控的电机测试上,测试电机,四个电机一起转。 两个电机有缺向表现,巨热。 四个电机分别测试转动,正常。
电调从新校准了,焊点重焊N次了,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 飞控也用F3和CC3D 分别在地面站的电机测试上试了电机,表现一样

网友:
缺相和电调无关呀

网友:
缺相和飞控无关呀,上面笔误

网友A:
这问题 我知道 螺丝压 里面的电线短路了  我遇到过 你必须改短螺丝 还有压线严重会导致烧坏电机 螺丝太长 你用力上了以后压住里面的电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 我知道 螺丝压 里面的电线短路了  我遇到过 你必须改短螺丝 还有压线严重会导致烧坏电机 螺丝太长  ...

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A:
是我说的这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说的这问题吗?

是的,换成M2X5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说的这问题吗?

哥们 油门曲线怎么调。 飞控F3 现在70%油门才能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