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很费解的问题,在某一特定区域飞的时候,图传要么没画面只有OSD要么只有画面

楼主(2015-12-05):
一开始上天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是视频线或osd的线接触不好,天上风大,一吹可能吹接触不良,再一吹可能又吹好了。然后降落下来,检查线,很牢固。再次上天,只要高于那个高度,在那个区域,图传要么没有画面只有OSD,要么只有OSD没有画面。低于那个高度(100米的样子)或者稍微飞远一点就正常了。那天在其他地方飞,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印象中osd和图传的工作原理是osd把AV模拟信号和OSD信息叠加起来然后“整体打包”“输出”给图传,图传再发射出去。那天我疑惑了一下,难道我记错了?osd和图像是分开来的?如果是说,5.8G图传被干扰了,那么传回来的图像应该是“整体”不清楚,有雪花或者波纹什么的。但是那天没有图像的时候OSD很清楚,不闪也没雪花。没有OSD只有图像的时候,图像很清楚,画面也很稳定。
我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 周围的无线电干扰了 相机的AV线,因为AV线是模拟信号,我也没有加屏蔽层。至于其他的原因我也实在想不出来了,即使是这个解释,我依然觉得有点勉强。

网友:
这种干扰很奇怪  没见过

网友(2016-01-07):
我的原来用的好好的,现在也出现过了问题,就是换了供电模块而已。。不知是不是供电模块的问题、

网友A:
换了3S电池直接供电,问题解决。。就是6S降压到12V的DC降压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3S电池直接供电,问题解决。。就是6S降压到12V的DC降压模块的问题。。。

所有设备全是大疆原厂

网友:
视频制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