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5-12-05):
关于富丽380的两个问题

1,哪里找说明书, 从 banggood 购买的没有说明书, 也没有CD, 去那里找? 中英文都可以
2. 十字盘到脱机的连杆是不可调节的, 逼着用 sub-trim? 但某些   FBL软件用sub-trim 有负作用, 还是偏向机械调好
因为很难保证脱机臂安上去绝对是90度或水平的,

对比原装goblin 380 感觉很多改进, 但金属件的精度就比不上狗不理了

网友A:
照着sab的说明书来

网友:
按照sab380说明书装

网友B:
banggood没有卖带电机和电调的套装啊 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ggood没有卖带电机和电调的套装啊 蛋疼

有电机卖了, 电调随便了,

网友C:
1) Download Goblin 380 manual; very similar to Alzrc 380 Fast
2) Use FBL gyro setup software to adjust the swashplate/servo links to get swashplate level at mid-st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Download Goblin 380 manual; very similar to Alzrc 380 Fast
2) Use FBL gyro setup software to ...

sub-trim 调我知道可以, 但在 BD -3SX上用sub-trim 有负作用,  用了 sub-trim 后总罗距和循环罗距很难调到正负even, 不用sub-trim的话就100%准
V-bar 上好象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sub-trim 调我知道可以, 但在 BD -3SX上用sub-trim 有负作用,  用了 sub-trim 后总罗距和循环罗距很难调 ...

No sub-trim at all.  FBL setup software always stated: no subtrim.
For Goblin 380, you are going to use the FBL setup software to adjust the swashplate level.  That is the servo horn 90  degree adju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