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选哪个十字盘模式

楼主(2015-12-05):
k110选哪个十字盘模式?我的控上是90度的。

网友:
默认就行

楼主:
默认是90度,但说明书上90度要4个舵机。真机上只有3个舵机。

网友A:
选90度,我试过,选120度的话  怎么调都会飞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90度,我试过,选120度的话  怎么调都会飞偏。。。

你的油门和螺距改了吗?

网友:
F控 怎么切换 3轴和6轴。

网友:
选择90度的

网友:
原厂设定90度,不必纠结

网友(2016-07-01):
选90度才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呢?我也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B:
无副翼系统就认90度。有副翼才需要用遥控在实现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系统就认90度。有副翼才需要用遥控在实现混控

学习了,我看110上3个舵机平均排列还以为是120度呢。

网友(2016-09-08):
现在3轴陀螺 固定翼飞控 都是飞控来做混空的事 遥控好多的功能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