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装机,舵机臂安装孔纠结!

楼主(2015-12-05):
           先看图:

           由于K8的安装数据调整只能在80~100之间,所以这个舵机臂不能装外孔,装外孔的话 K8的总距和循环螺距要调到60以下了,如果发射机调节舵机行程那么又不符合K8前面的基本设置,所以、、只能装内孔,但是问题来了,连杆变成“八”字了,好难看!请问各路高手,你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飞机不是用来看的吧?

网友A:
宁可八字也要凑够80-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宁可八字也要凑够80-100

80-100是啥意思 那个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100是啥意思 那个值?

在vbar/kbar设置的涉及主旋翼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参考值范围,比如80-100,有的时候由于舵机型号、几何位置等原因,你会发现在参考范围内达不到设置的目标,比如螺距12-14度,或者8度侧倾等等。这个时候常见解法就是重新选择舵机臂孔位。改了孔位就会出现拉杆呈现八字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bar/kbar设置的涉及主旋翼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参考值范围,比如80-100,有的时候由于舵机型号、几何位 ...

好的谢谢,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C:
鸭子的飞机设计就跟vbar不搭的,dfc的话,参数会更夸张,但这无所谓

网友D:
亚拓500Pro本来的Vbar的设置参数就不搭,不必纠结那个80-100,也不必纠结拉杆是否垂直!

网友E:
还个旋翼头就可以了 HT500旋翼头就加长了 可以把参数调的很好 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500Pro本来的Vbar的设置参数就不搭,不必纠结那个80-100,也不必纠结拉杆是否垂直!

之前装了外孔,总距的参数调到了55,飞的第二个起落失去动力炸鸡,不知道是不是跟参数没按K8的要求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个旋翼头就可以了 HT500旋翼头就加长了 可以把参数调的很好 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的卖

那应该是换个十字盘吧!

网友:
别迷信数据

网友:
我的飞机有拉杆八字的,有参数不在80--120内的,飞都没问题,没强迫症的话,不必纠结。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妥协无底线。严谨精神从娃娃和航模抓起 汽车车轮螺母,手册明确写着不准用风炮上紧,而且要使用扭矩扳手上紧,国内维修厂基本无视;一个工业电梯钢索安全系数要求是12倍,因此国内许多维修公司靠压低竞标价格,实际赌的是合同期内不用维修因为没那么容易断;许多工业设备接触潮气,因此发现进口设备都是304/316不锈钢,到了国内许多仿制品直接降价用减薄了的201不锈铁。

附:一个华为员工站在非洲看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协无底线。严谨精神从娃娃和航模抓起   汽车车轮螺母,手册明确写着不准用风炮上紧,而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妥协无底线。严谨精神从娃娃和航模抓起   汽车车轮螺母,手册明确写着不准用风炮上紧,而 ...

风炮是什么东西?是那个用气泵压力拆轮胎的?然后哒哒哒的?我应该形容没错吧。。我以前拆过论坛。发现那个东西上的根本不是很紧。用普通扳手随便就拆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风炮是什么东西?是那个用气泵压力拆轮胎的?然后哒哒哒的?我应该形容没错吧。。我以前拆过论坛。发现那 ...

就是哒哒哒那个。这个实际是冲击破坏螺丝六角边缘和破坏牙纹。正确做法是用普通十字杆初步上紧,再用扭矩扳手,按照规定比如85牛*米,那就把扭矩扳手调到85,然后以画五角星的方位依次打紧。说这是小题大做的的人我觉得挺没有隐患意识的。酿成大祸的往往都是不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鸭子的飞机设计就跟vbar不搭的,dfc的话,参数会更夸张,但这无所谓

什么是鸭子飞机

网友G:
1.舵机臂用最外孔,拉杆垂直。
2.Vbar調机軟件:十字盤…博士帽…舵机參數…距離100;將100改細(三個100一齊改細)例如80,80,80,你會發覺8度會接近了!集體螺距在控內調行程。

网友H:
不必纠结,除非完美主义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必纠结,除非完美主义者

不是完美主义,真的不建议上450以上级别。电直所有机电设备是没有冗余的。任何局部出问题,都是整体出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必纠结,除非完美主义者

中将级装B的来了,造了2幢高楼开始教育其他人,传授经验了,半杯水晃啊晃。。。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舵机臂用最外孔,拉杆垂直。
2.Vbar調机軟件:十字盤…博士帽…舵机參數…距離100;將100改細(三個 ...

好的,好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中将级装B的来了,造了2幢高楼开始教育其他人,传授经验了,半杯水晃啊晃。。。

机械故障,赌的是设备稳定性。下了论坛,各回各家,各玩各机,万一伤了别人或者自己,自己承受得了后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故障,赌的是设备稳定性。下了论坛,各回各家,各玩各机,万一伤了别人或者自己,自己承受得了后果 ...

你真空闲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中将级装B的来了,造了2幢高楼开始教育其他人,传授经验了,半杯水晃啊晃。。。

你是完美主义者吧,看出来了,本来就是纯粹灌水来着被你这么一说到成我教训人了,没看到我楼上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吗?我又何必再说一遍。
更何况2楼高手都说了,飞机不是用来看的吧? 知道人家是高手了就不敢喷了吧。我是无名小卒就随便说句话都被看成教训人也是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就是哒哒哒那个。这个实际是冲击破坏螺丝六角边缘和破坏牙纹。正确做法是用普通十字杆初步上紧,再用扭矩 ...

Air impact是可以用于上紧轮胎螺帽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压力。米国的shop一般有两条Line。一个是低压,专用来上紧轮胎螺母,还有一条是高压基本用来拆卸Chassis上的各种生锈螺母。
真正不能用impact安装的螺母是CV Axle nut,因为冲击容易损坏变速箱。
汽车轮毂螺丝用手上5~6个牙,然后直接哒哒哒,上紧扭矩75ft*lb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J:
其实,这个飞机本身设计的问题。连杆中立点不垂直的1直接后果就是+/-螺距响应速度不一致。
原因在于舵机的运动在几何上不是直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J:
Air impact是可以用于上紧轮胎螺帽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压力。米国的shop一般有两条Line。一 ...

这个规范标准很不错。 但是实际操作,我感觉很多很多维修厂全厂只有一根高压气。在美国几个州我去过的不下十个维修厂和轮胎店,有白人开的、中国人开、也有中东大胡子开的,我真的没有见过一个有双管双气规范操作的。也许4S店有。甚至美国sears卖的电动工具为了吸引男人目光,都弄成超大功率超大扭矩,我记得有文章好像是consumer report批评这种营销模式。
在国内,简单到换一个轮胎和四轮定位,甚少见到规范操作的影子。在广东几个城市,我只见过轿之林是全程用大十字扳手拆装,然后也是凭经验打紧加力。扭矩扳手我没见过任何维修厂购买。四轮定位就更不用说了,许多调教设备本身调试精度和长期粗暴使用后,导致本身误差大于车子误差。结果就是越调越糟。消费者的选择习惯也是越便宜越好,结果没有维修厂愿意购买和定期调试真正高品质的3D四轮定位。对于整个社会成本,每辆车前期省了100元定位费,但是5000-6000的轮胎可能提前磨偏,外加悬挂系统部件提前磨损、磨偏。

回到航模,在谈3D花式以前,如果电装选择、组装调试都不到位,我总感觉起飞本身都是风险。不过不同模友的安全容忍度都不一样,反正出了事,自己买的起单,能承受后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个飞机本身设计的问题。连杆中立点不垂直的1直接后果就是+/-螺距响应速度不一致。
原因在于舵机的 ...

是不是终极检测标准就是,把主旋翼中联等拆掉,把十字盘调平仪架到十字盘上,然后观察全程螺距是否水平,包括快速升降时,是否出现短暂的不一致?
这个测试就我感觉综合了舵机一致性、连杆组装长短一致性,几何位置一致性等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规范标准很不错。 但是实际操作,我感觉很多很多维修厂全厂只有一根高压气。在美国几个州我去过的不 ...

Shop里面应该是有两条线的,至少我看到的不下20家都有两条线。
如果只有150psi/525ft-lb高压线,螺母不到两秒就滑了,根本没法用。
至于Alignment, 除了更换tie rod, A arm等部件,根本不需要做,因为不会动到调节螺母。
只有A arm球头,outer tie rod球头有很大磨损时,才会影响Alignment。(这是tie rod也需要更换了)
Shop里面是有扭矩扳手的,10~200ft-lb都有,只是不会用来上轮毂螺母。打开汽车的后备箱,你发现配备的是普通扳手,还是扭力扳手?
只有上紧发动机上的螺丝才会用扭力扳手。其他正常上紧就okay了,因为工具的长度有效限制了人手肌肉可以输出的扭力。
我知道,到处也都有很烂的店,所以小到换机油,大到更换A/T Torque Convertor,我都是自己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Shop里面应该是有两条线的,至少我看到的不下20家都有两条线。
如果只有150psi/525ft-lb高压线,螺母不 ...

学生年代,一辆二手MK4 jetta vr6 2.8L,买来6万英里,卖出14万英里,机械性能不减,机油,AT变速箱油,冷却液,转向助力油,VW皮带涨紧器轴承,distributor开裂下雨天漏电自己用epoxy粘上,5000英里前后调轮胎,都是在宿舍停车场自己弄。除了避震和刹车,其他小毛病都自己弄。整个工程学院,老美学生自己修车的也很多,工具互用。最夸张的有人拿皮卡地盘和废旧电池改装了一个好像是混合动力电动车,这个人后来好像到general dynamics通用动力还是到raytheon雷神去上班。因为买了bentley维修手册,读了以后所以才惊讶发现原来机修标准操作是如此严谨,所以养成了这个习惯。刚工作时,公司配长租Jeep commander,也定期检查胎压、液面。回国后发现地下车位寸土寸金,紧挨着的奔驰车主看我自己弄个雨刮器都投来异样目光,就不自己弄了。在外找了个靠谱的维修厂,要求维修工按照我的要求维修,但是麻烦了人家,就私下再塞20-50小费。维修工高兴,我开着也放心,双赢。

网友:
我也有点完美主义 要调到很精确才算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是完美主义者吧,看出来了,本来就是纯粹灌水来着被你这么一说到成我教训人了,没看到我楼上已经公布正 ...

老兄,不是说你,我是说来指点你的那个,误解抱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老兄,不是说你,我是说来指点你的那个,误解抱歉了。

原来是我误会你了,SORRY,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我误会你了,SORRY,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