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过度不能再充怎么办

楼主(2015-12-05):
今天电池放电过度了。然后回家冲电一直红灯闪冲不进电去。试了下用一块满电电池和过度电池的正正接负负接冲了3秒左右,然后用充电器试充电正常充

网友A:
放电过度的锂电池用充电器平衡模式充的话会识别不到电池,先用非平衡模式或者其它模式充电只单节2.5V后就可以用平衡模式正常充

网友:
过放电后电池电压过低,引起充电器不充电。这时除了楼主说的方法外,可以用简易充先把电压充上去后再用智能充电器充电

网友:
过放后马上用镍氢模式冲一下,电压上来后再用平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过度的锂电池用充电器平衡模式充的话会识别不到电池,先用非平衡模式或者其它模式充电只单节2.5V后就可 ...

呵呵。我的充电器只能冲一块电池的那种,不是充电板之类的。所以只好用这种笨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