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55引擎后轴承生锈如何取出???

楼主(2015-12-05):
已喷过wd40
如图:

楼主:
兴冲冲的打开回复。。。。。来点实际的啊

网友A:
找个小锅 加上水 放在煤气炉上慢慢加热,以前保养甲醇机更换轴承都是用这种办法

网友:
快速加热机匣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老虎钳夹住,放在煤气灶上烤,烤到孜孜冒烟,然后找个布包住机匣,防止被烫,轻轻敲一下,轴承就掉下来了,前轴承亦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老虎钳夹住,放在煤气灶上烤,烤到孜孜冒烟,然后找个布包住机匣,防止被烫,轻轻敲一下, ...

已经试过,用热风枪加热机匣,然后敲了,轴承没掉下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锈了卡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小锅 加上水 放在煤气炉上慢慢加热,以前保养甲醇机更换轴承都是用这种办法

这个和加热机匣是不是同一个原理,对生锈的轴承有效吗?

网友B:
用热风枪的话 要加热很长时间的

网友C:
加热要均匀,以前我是用烘箱300度一刻钟,拿出来一倒就出来了,如果机夹内很脏可用铁丝做个钩,钩一下也可不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要均匀,以前我是用烘箱300度一刻钟,拿出来一倒就出来了,如果机夹内很脏可用铁丝做个钩,钩一下也可 ...

要加热这么长时间,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枪的话 要加热很长时间的

谢谢,我再继续试试

网友D:
加热那是直接火烤非常热的。另外锈的厉害wd40得泡一会,你泡了么

网友E:
有专用的拆发动机轴承工具。很好用,两端轴承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那是直接火烤非常热的。另外锈的厉害wd40得泡一会,你泡了么

之前只是喷了一下,没有泡,后来想是不是放的时间不够。现在正泡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用的拆发动机轴承工具。很好用,两端轴承均可以

这个工具叫什么?

楼主:
感谢各位,终于敲出来了。

WD40泡了一阵子,热风枪调到高档400度,在轴承位置均匀吹了4-5分钟,在扳手上敲了几下终于落出来了。

网友:
受教,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只是喷了一下,没有泡,后来想是不是放的时间不够。现在正泡着呢

请问lz
Wt40是什么油
在哪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终于敲出来了。

WD40泡了一阵子,热风枪调到高档400度,在轴承位置均匀吹了4-5分钟,在扳手上 ...

我也用这个方法,不过是在煤气灶上烤的
装轴承时楼主是否也是这个方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这个方法,不过是在煤气灶上烤的
装轴承时楼主是否也是这个方发

装轴承的时候也是这个方法,先加热到一定程度,后轴承很顺利的就落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兴冲冲的打开回复。。。。。来点实际的啊

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了

网友G:
这是多少年没飞了怎么锈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多少年没飞了怎么锈的这么厉害

差不多一年吧,经过梅雨季节就这样了

网友(2016-02-25):
最简单常用的办法是,用老虎钳夹住,放在煤气火上转动得烽烤,烤到机甲孜孜冒油烟的时候,轻轻敲一下,轴承就掉下来了,前轴承也是同样的方法去下。

网友:
OS机都得热拆。。。用水不如用热风机。(用水的问题的懂的。)。。装机也得热装否则高速会出问题。。。切记!

网友:
用热风枪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