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265穿越机,各位大神看看哪里还需要改进,同时发帖纪念

楼主(2015-12-05):
装机时间用了2个半小时,因为新手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边装边思考,很多地方都没有经验,所以装得特别慢。
装到最后悲催了,发现没有尼龙柱固定飞控,找卖家理论(因为买的是套装,新手自己东凑西凑的麻烦),卖家爽快答应补发,第二天装的飞控。

现在用的是SP F3飞控,现在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1、感觉方向不跟手不知道怎么调方向的灵活度?
2、飞控是有罗盘版本的,可是悬停的时候机头慢慢向右旋转,应该怎么调才能悬停的时候是正的?(现在用微调调左能够让机头不旋转)
3、飞机悬停自动向右慢漂移,应该怎么调才能不让它漂移(同样是微调移左能够消除漂移)

最后最后,希望大家对SP F3飞控有什么提醒的可以告诉我,让我有准备一下。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机架:大力265
电调:大力12A
电机:银燕2206
图传:大力600mw
摄像头:sony700线的
电池:2200TCB
带电池体重:601克(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天线座很快就会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天线座很快就会挂的样子。

让电池挡着了,应该电池先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让电池挡着了,应该电池先挂吧。

一起挂的可能性也很大,鸡鸡直接栽下去电池把天线座撞断,然后天线座断面把电池给废了,不过楼主先试试会不会发生这事,我只是猜测。

网友A:
我的没天线座,炸鸡电池直接把808连减震座一起冲掉,从画面看鸡鸡居然没翻,然后起飞回来808不见了,看DVR画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挂的可能性也很大,鸡鸡直接栽下去电池把天线座撞断,然后天线座断面把电池给废了,不过楼主先试试会 ...

把图传和天线移植到后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天线座,炸鸡电池直接把808连减震座一起冲掉,从画面看鸡鸡居然没翻,然后起飞回来808不见了,看DVR ...

我也怕炸鸡把相机台炸掉了,毕竟只是4个减震胶固定的,等以后上相机就加扎带固定一下。

网友B:
天线这样装没有问题,用了延长线天线座不怕炸,顶多换延长线。

网友C:
建议电调移到最底层,电池再加一道绑

网友:
为什么不把天线和图传装最后面?如果可能的话,把天线的馈线缩短。我是把天线壳贴着上板装的,基本不用考虑天线坏的问题。

网友:
都跑题了···········

网友D:
建议换天线  我用过这个 很不耐炸 渣渣天线

网友E:
你 图传不怕被 撞坏么    一堆好件   配了个烂电池 哈哈

网友F:
我来解答吧:第一个问题,调大RATE
2和3的问题一样,中立位的问题,RALL YAW PITCH全部调到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天线座,炸鸡电池直接把808连减震座一起冲掉,从画面看鸡鸡居然没翻,然后起飞回来808不见了,看DVR ...

炸机之后常常满地找零件,只要有耐性,经常失而复得,昨天回到家发现BB响不见了,估计是坐公交时掉了,这次可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这样装没有问题,用了延长线天线座不怕炸,顶多换延长线。

我把图传装在底板里面了,图传改在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调移到最底层,电池再加一道绑

电调没有线的,电机线不够长,所以就直接装了。下次买电调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天线  我用过这个 很不耐炸 渣渣天线

这个图传和天线不好用,准备换一个肥鲨的。什么图传好一点,这个不到一百米雪花满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 图传不怕被 撞坏么    一堆好件   配了个烂电池 哈哈

就是技术不行,觉得电池第一个遭殃的,所以就买可以飞的电池就好咯。不过这个电池才能飞5分钟,不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解答吧:第一个问题,调大RATE
2和3的问题一样,中立位的问题,RALL YAW PITCH全部调到1500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为了解决2.3的问题我重新设置了油门航程结果悲剧了。电机解锁后油门太大了,都快离地了,飞的时候油门也不好控制,减油减到最低飞机都是慢慢下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为了解决2.3的问题我重新设置了油门航程结果悲剧了。电机解锁后油门太大了,都快离地 ...

不关油门的 事,就是中立位的问题,方便将遥控的调参界面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关油门的 事,就是中立位的问题,方便将遥控的调参界面截图看看

回去截图给你看,先谢谢了

网友:
摄像头悬挂一炸就坏。败笔。。。我已经炸坏一个摄像头了。中心板前面镂空太多。败笔。。。容易断裂。我中心板已经断了。。摄像机固定板我的已经找不到了。。天线固定到尾巴。图传尾部固定影响到电池插口败笔。短铝柱一炸就滑丝。败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图传装在底板里面了,图传改在后面了。

我把电调放夹层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传和天线不好用,准备换一个肥鲨的。什么图传好一点,这个不到一百米雪花满屏幕

我套机里的图传和天线。我用三叶天线接收。大概300米直线距离。没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套机里的图传和天线。我用三叶天线接收。大概300米直线距离。没噪点

可能是我的图传延长线有问题吧。到时候换图传直接连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关油门的 事,就是中立位的问题,方便将遥控的调参界面截图看看

帮忙看看。怎么设置飞机启动的解锁油门大小的?

网友F:
解锁油门大小,设置minimum throttle,好像此值必须低于1100
还有你的ROLL值偏离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锁油门大小,设置minimum throttle,好像此值必须低于1100
还有你的ROLL值偏离太多了

十分感谢,解锁怠速问题解决了。那个方向什么偏差是因为飞机自动向右自旋我打了微调保持平稳才导致偏差那么多的。
是不是在飞机种类那里可以设置方向修正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套机里的图传和天线。我用三叶天线接收。大概300米直线距离。没噪点

图传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图传频道选错了。

图传5885频道接受却调成了5880频道~~~

网友:
鸡架与楼主相同,装备不同,apm穿越,这个是我首个穿越机,已试飞,效果不错

网友:
最需要的改进的地方就是 :换个机架

网友:
换成ATG桨吧,包你好用

网友:
这一套多少钱呀?我也准备来一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