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遥控器,飞450l

楼主(2015-12-06):
1000左右,二手的也可以

网友A:
1000元就建议买个二手的,futaba估计不够,也就是spektrum dx8,1200-1500。以后如果升级再卖出损失不大。dx8好拆润滑保养容易,美日互换也不难。我就是买了一个二手dx8开始飞电直的。就是警惕小卫星摆放位置,因为天线短容易被碳纤维机身屏蔽。

楼主:
国产的控有没有比较好的

网友B:
XG7不好1000

网友C:
可以收个二手的T8fg或者dx8之类的

网友D:
1000左右 2手收一把T8FG,飞任何直升机都够用了

网友E:
对 二手 T8FG 绝对好使。 D10其实也可以,以后升级了可以留着飞模拟器也挺好的。 反正我就是这么搭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