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T18SZ怎么自动锁屏?

楼主(2015-12-06):
那个触摸屏有点坑啊,挂了带子之后经常会把菜单改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屏幕是不是电容屏,什么东西按上去都有反应。我知道长按HOME键可以锁屏,可是总忘记上锁。没找到自动锁屏的菜单,有高手知道在哪设置吗?非常感谢!

网友:
棉绳一根,解决。futaba那个绳子材料也很差,脖子过敏。

楼主:
好办法。:)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怎么才能设置自动锁屏。

网友A:
只知道长按home这两个老外帖子谈到了锁屏问题。似乎都没有自动锁屏方案。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408456&page=117  (看1749楼)
http://rccanucks.com/showthread.php?994-Futaba-18sz (看5楼)

这个帖子谈到有一个模友收到18sz后希望futaba以后固件升级增加自动锁屏功能(言下之意就是目前还不能实现)
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t787879p9/ (第9页第五个帖子)

网友B:
18sz没用过~t8的是在system菜单里面~有个autolock~你找找18sz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B:
顺便帮顶土豪~18sz的手感咋样?较于14sg

网友C:
吊带一直挂在控上的习惯很不好,我曾经帮人试机被吊带勾到油门摇杆胸口砍了几下(他也是吊带挂控上),当时人都被打懵掉了。

网友:
14sg是长按s1,18mz是长按mod和lin(应该没记错)。sz这货还真不知道

网友:
屏幕亮度时间调一下 变暗以后就不容易错误触碰了        另外我感觉18SZ的触屏灵敏度没有那么高     和18mz的触屏的灵敏度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18sz肯定不是电容屏要是电容屏也不会什么都能触碰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带一直挂在控上的习惯很不好,我曾经帮人试机被吊带勾到油门摇杆胸口砍了几下(他也是吊带挂控上),当时 ...

你调机不锁油门?不拔电机线?

网友:
请看清楚,是“试机”就是试飞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长按home这两个老外帖子谈到了锁屏问题。似乎都没有自动锁屏方案。
http://www.rcgroups.com/fo ...

太感谢了,18嫂子目前确实没有自动锁屏,T8 T14都有auto lock功能。
这个确实太不人性化了,希望以后升级固件可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sz没用过~t8的是在system菜单里面~有个autolock~你找找18sz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

确实没有,找了好久这个autolock了。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帮顶土豪~18sz的手感咋样?较于14sg

手感肯定是不一样的,18嫂子是双轴承,顺滑度对于我来说还是舒服很多。14的油门太涩,用完18后确实不想再去碰14了。

触摸屏的确很方便,但是也有缺点,在太阳下屏幕还是略显亮度不够,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肯定是不一样的,18嫂子是双轴承,顺滑度对于我来说还是舒服很多。14的油门太涩,用完18后确实不想再 ...

谢谢土豪耐心解答~~有机会的话我自己试试~感觉一下~看看这个双轴承到底是个啥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