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门穿越,初步打算280,选机架 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5-12-06):
玻纤,碳纤,不暴力飞,也不用
FPV
,就先练习,谢谢

网友A:
玻纤重点,但是便宜,,练习用可以的,,

网友B:
不用FPv没意思还不如再大点玩F450.加APM飞控。。。。

网友C:
MGP300啊,非常耐炸!

网友D:
直接上纯碳的280, 轻,硬度好, 玻纤就不要啦

网友E:
280的机架现在好像都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