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型号问题

楼主(2015-12-06):
我一朋友的大疆精灵2摔坏了,又不想再修理了,我就把他的飞控给拆下来了,但是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的。我查了一下网上的数据,naza有很多型号,有什么v1版,v2版,还有什么lite版。有哪位大侠能教一教我如何查询?

网友A:
旧的精灵是V1的,长得像lite,功能上和V2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精灵是V1的,长得像lite,功能上和V2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精灵自带的naza不会是lite版,只可能是v1和v2,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v1和v2使用的调参软件是一样的吗?

楼主:
谁能 帮我解答一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精灵自带的naza不会是lite版,只可能是v1和v2,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v1和v2使用的调参软件 ...

用V2的调参软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2的调参软件就行

我想再问一下,v2用的是pmu模块,而v1用的是多功能模块,那我应该选择那个呢?和电脑又如何连接呢,v2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led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v2用的是pmu模块,而v1用的是多功能模块,那我应该选择那个呢?和电脑又如何连接呢,v2是 ...

两个都可以,PMW可以扩展CAN口,但是需要再配个LED模块连电脑,多功能模块不能扩展,但是可以直接当LED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