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短路

楼主(2015-12-06):
刚刚换mini主板 电源线不知道什么事 图中那个 器件冒烟,现在电池接口 短路了, 请问 那个 器件是什么? 如何是好?

网友:
貌似贴片电容。

网友:
电容冒烟了几乎可以确定你主板正负极接反了。。。返厂吧。。和电容无关。已经烧了

楼主:
请问华科尔联系电话地址。 谢谢

网友A:
那个是钽电容,  可以问下厂家多少UF   或者直接返厂修下,这个元器件不太贵的~就费电来回快递费

网友:
钽电容不分正负极吧,应该不是接反了造成的

网友B:
照片太不清楚,看着不像是钽电容,可能是陶瓷电容之类,你把它拆下来再测量电源端是否短路——如果不再有短路的话,再找相同或者代用品电容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太不清楚,看着不像是钽电容,可能是陶瓷电容之类,你把它拆下来再测量电源端是否短路——如果不再有短 ...

已经拆下来,工作正常,不再有短路,可以飞。 不知道那是什么。 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钽电容,  可以问下厂家多少UF   或者直接返厂修下,这个元器件不太贵的~就费电来回快递费

请问怎样可以联络到厂家,我已经把那个坏的拆了。。。工作正常。。。

网友:
收货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20-34915293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太石工业区标准工业园广州市华科尔科技有限公司国内直销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