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B6充不平衡-----怎么破?

楼主(2015-12-06):
新买不久的3S锂电,今天充完是12.1
各电芯为3.90/3.95/4.32

3S锂电到现在不过5次循环,其中一次用了并充板(两块同样电池一起充)

请问是电池的问题还是B6坏了?  谢谢

下图4S1P的A123电池充电器显示的什么问题?

网友:
平衡头没有插,

网友:
先不用并充板看能否充

网友A:
1 你接线错误 平衡线没接

2  即便你接线正确,用b6 除非你刷开源固件 或者原固件拆机做那个只有一次机会的校准,否则不要谈啥准确性,本来就是垃圾,只是便宜而已,厂家也大言不惭说 卖的多的就是好充电器.其实卖再多也是垃圾

网友:
你并充板的平衡头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接线错误 平衡线没接

2  即便你接线正确,用b6 除非你刷开源固件 或者原固件拆机做那个只有一次机会 ...

谢谢,请问能否推荐一款中等价位的真正的智能充电器呢?太贵的(500上)买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能否推荐一款中等价位的真正的智能充电器呢?太贵的(500上)买不起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啥便宜.
一般小电池多 都是买a6加保姆,不过这套太费事儿,直接买乐迪的cb86 就行,充5000容量的电池也还能接受.更大的就比较慢.并充电流开5a就很有风险了,一般5a以内

如果要串充,ucharger 的0820 或者icharger的 106b 206b 208b 不过这些价格都超过500 了

如果 你特别特别想省钱,你还是网上搜教程 把你的b6刷 开源固件,然后用四位半表校准下(上街找修手机的借用也行),这最省钱,但前提是你的b6是正版的imax b6

充电器垃圾 电池寿命也长不了,长期来看 还是费钱

我建议你买个 乐迪cb86(已经停产了,论坛收个二手的也可以),或者买cb86plus 贵一点. 如果需要大电流快速充电,买个uc 0820 配个服务器二手电源,一劳永逸了,当然多花钱买icharger更好.看你自己选择

网友:
你的预算买套a9足够好了,我前阵子刚买了一套a9带电源共455,保姆200多,可以不要买,a9本身并充板可以充总共9s的电池。不过看你的电池容量比较大,a9充会比B6略慢。
大电池想又快又平衡,500的预算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啥便宜.
一般小电池多 都是买a6加保姆,不过这套太费事儿,直接买乐迪的cb86 就行,充50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还请问b6刷 开源固件,然后用四位半表校准下一般工厂里的电工能做吗?我是完全不懂什么是刷 开源固件。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还请问b6刷 开源固件,然后用四位半表校准下一般工厂里的电工能做吗?我是完全不懂什么 ...

加我qq吧 6159037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啥便宜.
一般小电池多 都是买a6加保姆,不过这套太费事儿,直接买乐迪的cb86 就行,充50 ...

看到你这样一说 我去看了下0820  价格好像确实不错啊   楼主有用过这个充电器吗  感觉怎么样?

网友:
自己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