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

楼主(2015-12-06):
我有一个华科尔D7E  三极管烧掉了,就是这个微小的三机管烧了,遥控器现在打不开了,这个三极管上面写着 F3GLL ,  在淘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种三极管,论坛里懂得电子的应该有很多,求你们帮我,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替,这个F3GLL很独特,它旁边都是Y1  Y2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还是返厂修吧,或者升级D10。就算要你找到可替换的零件,也没那技术焊接上去,毕竟只有2-3毫米大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返厂修吧,或者升级D10。就算要你找到可替换的零件,也没那技术焊接上去,毕竟只有2-3毫米大的东东

D10我有两个了,这个三极管还是很好焊的

网友:
这是增强型P沟道MOS管,会烧这个说明你控短路了,请检查下再更换

网友B:
只要是P沟道增强型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P沟道增强型就能用

大神能告诉我具体买哪种 ?Y 1    Y 2可以吗,我还有其它问题请教 加我QQ 12 9 340704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告诉我具体买哪种 ?Y 1    Y 2可以吗,我还有其它问题请教 加我QQ 12 9 3407049

y1 y2是8050和8550,你淘宝搜一下,P沟道贴片MOS就有了,基本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