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混控问题

楼主(2015-12-06):
准备入小鸡坑了,已购买D7E和A7105,问题如下?
如何用88接收开三角翼混控?
伟力939接收机能不能开三角翼混控?
望老鸟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坐沙发帮顶。
楼下解答。

网友A:
三角翼混控在发射机中设定,您的两个控都没使用过,不知道如何设定。请查阅遥控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翼混控在发射机中设定,您的两个控都没使用过,不知道如何设定。请查阅遥控器说明书。

如果混控的过程是发生在遥控器里面那就有把握,无非是对应通道进行混控。

网友:
不管几通的接收都可以弄混控的。只要你的控能设混控就可以。

网友:
不管是88还是伟力都可以,这个和接收机无关,我的接收和遥控与你一样一样的。
D7E刷G固件加7105高频头
1、先和接收机对好码,在通道映射里面 设置好副翼和升降。(伟力939 我是通道2副翼,通道3油门,通道4升降)
2、模型参数调整,第8个选项混控设置,1.三角翼混控,开启。你可以看到推升降舵 2个舵机同步上下,推方向舵,2个舵机一上一下(如果混控上下和左右是反的,可以尝试改三角翼混控第4选项副翼升降100 改成-100,第三个选项升降副翼-100改成100)
我这样设置完就变成,右手控制方向和上下了,左手只管油门,不管方向,而且升降舵和手柄一致,上推就是向上升,向下就是向下将。
PS 我是左撇子,可能你右撇子不习惯,总之D7E这个遥控器是可以设置的,而且随意性很强,怎么操作顺手,怎么改。
祝你设置成功。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如果遥控器打算用给力固件,建议看看作者的教学视频:http://www.tudou.com/v/rWMiM1d4x0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只要遥控器能混控,接收机只有服从的份

楼主:
已经摸索会了,88接收是1通道油门,2 通道方向,3 4升降副翼开混控即可。

网友:
我也在研究混控问题

网友B:
G大固件很好设置,M大固件就复杂些,我刷的是M大固件,混控还是小白

网友:
希望会的大虾们做个教程就好学习一下。

网友C:
要玩翼展50厘米内小飞机,还是要配一套那种用1S电池的接收机及发射机(带混控)、舵机,还需要1S无刷电调及电机,那样好玩的点,空心杯减速组效果不太好。
个人觉得小飞机的成本不比1米左右的低,只是那种小飞机好找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玩翼展50厘米内小飞机,还是要配一套那种用1S电池的接收机及发射机(带混控)、舵机,还需要1S无刷电调及 ...

空心杯的话,8520减速组推力在40-50g,足够了,这样也可以用一些玩具成品接收机,基本上接收机55,电机18,电池20即可。算下来成本其实很低。
如果上无刷那成本就没边了。

网友D(2016-01-08):
引用 网友B:
G大固件很好设置,M大固件就复杂些,我刷的是M大固件,混控还是小白

拿控来,我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拿控来,我告诉你。

大虾,能教我襟翼副翼温控吗?D7E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虾,能教我襟翼副翼温控吗?D7E的。谢谢

我有时间去设置一下试试,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