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顺便问下鹰眼5S的色调也是偏冷的吗?)

楼主(2015-12-06):
航拍茂名晏镜岭,用的是鹰眼5S,一直以为只有山狗的画面色调才会偏冷,没想到鹰眼5S也会,不知大家的是不是也这样?
图片由鹰眼5s拍摄

图片由鹰眼5s拍摄

载机剪影

我和载机
?firsttime=0&from=y1.4-2
视频是经过后期调色的,所以看不出鹰眼色调偏蓝的问题

网友A:
s550?我打算用小蚁 应该就没有色调之类的问题了吧  顶!

网友B:
云台很稳,拍得很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50?我打算用小蚁 应该就没有色调之类的问题了吧  顶!

F450,小蚁白平衡较为准确,但如果想要画面更好看,还是建议调一下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很稳,拍得很好,哈哈哈

后期增稳过了

网友C:
run boy run 好歌配好视角,哥们这一套多少银子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 boy run 好歌配好视角,哥们这一套多少银子装的

不带控2500不到

网友A:
什么配置  f450续航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f450续航不久

杂牌2216电机 810KV带9寸桨,乐天20A电调,4S5200mah,空留15分钟左右

网友C:
9寸桨装450 小了吧,配1045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寸桨装450 小了吧,配1045合适

4S用1045会不会很热啊

网友C:
350用9045的啊。4s配合适的电机电调就行啊,品牌机也是4s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用9045的啊。4s配合适的电机电调就行啊,品牌机也是4s电池啊

用1045效率会高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45效率会高点吗?

可以试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45效率会高点吗?

用好一点的桨叶

网友D:
貌似球形畸变, 这个在软件中有办法校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球形畸变, 这个在软件中有办法校正吗?

有不过要牺牲画质

楼主:
等那堆9寸桨用完我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run boy run 好歌配好视角,哥们这一套多少银子装的

好歌 谢谢 提示  楼主剪的也很好 学习了

网友E:
请问用什么云台,麻烦介绍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云台,麻烦介绍下,谢谢啊

某宝上200块的轻量化两轴云台,其实拍起来还是有点抖的,后期处理过就看不出了

网友F:
漂亮,同用鹰眼5S 路过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同用鹰眼5S 路过顶一下。

你的会有偏蓝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会有偏蓝现象吗

自动调色的现象有,有一次录像,天本来很蓝,转向到面对夕阳的时候,突然色调变暖了,云也变成带金黄色的了,色调如果偏蓝,可能是大部分情况下5S使用了冷色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