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69云台和海天GH4云台哪个好些?

楼主(2015-12-06):
如题,网上资料好少,从重量和价格上来说,J69云台比较有优势,海天云台卖的比较贵,但是其他方面的东西也就只有用过的朋友们指教下了!

网友A:
都是毛子控制器.性能没啥区别,海天架子规整,j69轻巧简洁,看你自己喜好吧,性能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毛子控制器.性能没啥区别,海天架子规整,j69轻巧简洁,看你自己喜好吧,性能没啥区别,

和现在大疆和零度出的那些云台区别大吗?因为我都没用过,真不知道区别在哪,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现在大疆和零度出的那些云台区别大吗?因为我都没用过,真不知道区别在哪,望指点!

凑活玩可以 没法跟dji和零度比,最大的问题是 侧飞 横滚漂移问题 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活玩可以 没法跟dji和零度比,最大的问题是 侧飞 横滚漂移问题 无解.

请问下侧飞横滚漂移具体是指什么?不是特别明白意思,大疆的云台网上卖二手的特别多,问题贴也很多,零度的可能是因为价钱,几乎都没销量。
我新组装了一台开源的X8,用的是零度的双子星飞控,虽然不指望着接单做生意,但是不喜欢半吊水的装备,目前手头上有台佳能5D3和一台索尼的PJ50摄像机,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装备,望前辈指点下经验!

楼主:
原本一直以为大疆和零度东西就是因为厂家规模大,所以什么东西都标的天价,没具体使用过,不知道性能上的差异!

网友:
这两个云台我都用过,海天的比J69好些,毕竟结构合理,双臂设计,,如果楼主是用来商业航拍的话,强烈建议用Z15,现在2手的Z15也不是很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侧飞横滚漂移具体是指什么?不是特别明白意思,大疆的云台网上卖二手的特别多,问题贴也很多,零度 ...

想商飞,就得dji零度,开源的也就自己凑活玩玩 就是你说的半吊子设备,没办法技术壁垒.可惜你用的是零度飞控,如果是dji的话,现在二手z15价格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商飞,就得dji零度,开源的也就自己凑活玩玩 就是你说的半吊子设备,没办法技术壁垒.可惜你用的是零度飞控 ...

我原来是用大疆A2的,这东西比较看脸,我就是脸不好,买回个有问题的,经常莫名其妙螺旋炸机,返厂两次了,时间长不说,也没给出个问题的答案,后来低价出掉换了双子星,飞了三个月一点事都没有,所以现在才考虑买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用大疆A2的,这东西比较看脸,我就是脸不好,买回个有问题的,经常莫名其妙螺旋炸机,返厂两次了 ...

收个z1400吧,不过就是很贵

网友:
J69和海天都一个吊样,没法和DJI的比,还是收套DJI二手的吧,毕竟人家是带编码器的电机。 不过问题就是,必须要搭配他们的飞控,而且炸鸡的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用大疆A2的,这东西比较看脸,我就是脸不好,买回个有问题的,经常莫名其妙螺旋炸机,返厂两次了 ...

二手z1400六七千可以收到你值得拥有